[家电] 程控电话卡网卡被打磨的芯片查询

楼主(2019-10-11):
网口测试仪器测试网口的1不通灯不亮。是网变坏了?这个芯片打磨了只有周围有接口标识。谁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变可以用路由器的换么?

网友A:
有点像WCH某几个型号的接口芯片,,,找找看看。。按照楼主第一张图,某些管脚位的标注,找到了这两个,,两个芯片管脚数量相同,定义也差不多,但是不能通用。第一个是网络接口控制芯片,第二个是网络转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WCH某几个型号的接口芯片,,,找找看看。。按照楼主第一张图,某些管脚位的标注,找到了这两个,, ...

你们太强大了,这个卡带网卡和,串口的,通过那个开关进行设置是用网卡还是串口来通信。
我感觉像是第二个。

现在我测试了芯片的rxp    rxn   txp    txn  网络接口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WCH某几个型号的接口芯片,,,找找看看。。按照楼主第一张图,某些管脚位的标注,找到了这两个,, ...

用测试网线的测线仪测试1、2、3、4、5、6、7、8

1、3、4不亮灯。

楼主:
结果揭晓,找了一张没有打磨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