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06数控电源的时钟挺准啊,每天误差1.3秒

楼主(2019-10-11):
前天校准时间的时候是快了1秒,今天对比了一下,慢了3秒,每天误差1.3秒左右。
左边是电脑网络标准时间,右边是RIDEN数控电源时间
另外不知道连接电脑或手机APP后能否自动校准时间?

网友:
不准很正常,即使是电脑你如果不联网自动校准的话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

网友:
其实 这时间 没那么重要啦

网友:
这个要想准就得经常同步下时间

网友:
电波校时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换带温度补偿的晶振?

网友A:
哈哈这就是个附带的功能,做之前专门咨询了做时钟的朋友,他们给推荐的时钟和补偿电容。做这个时钟的目的主要是后续电源的一些编程输出可以和时钟联动,这样就智能了。

网友:
1302还是3231?

网友:
1.3秒楼主感觉还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就是个附带的功能,做之前专门咨询了做时钟的朋友,他们给推荐的时钟和补偿电容。做这个时钟的 ...

不错,后续固件和软件升级的话,可玩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