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充电式电动螺丝刀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9-10-11):
skil充电式电动螺丝刀现在108,看到历史最便宜99,值不值得入手?
有用过的吗,好用吗?和大有的5612比怎样?

就是这个

网友:
就是大有小改,换了夹头

网友A:
另外历史最低不是99,我40多拿下的

网友B:
最便宜的时候是49,比大有好用夹头有锁定。送的东西没大有的多测电比较费,19v的直流电都叫。

网友C:
3牛米的力矩,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3牛米的力矩,哎!

3牛拧面板螺丝,主机螺丝够用了。  大扭力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3牛米的力矩,哎!

实际差不多1牛.米,基本无法拧自攻螺丝,比较适合装开关电表箱什么的

网友D:
昨晚收到,,,扭矩的确比不过以前30元小电钻,,不适合有自攻螺丝的场合。安装开关面板的电工合适

网友:
我也有一个,扭矩比bosch go2小,平螺丝可能比较适合
优点是有灯、试电笔以及批头自锁(自锁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牛米的力矩,哎!

哪来的3牛米,这个和大有一样都是0.9牛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时候是49,比大有好用夹头有锁定。送的东西没大有的多测电比较费,19v的直流电都叫。 ...

哪里?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历史最低不是99,我40多拿下的

什么时候?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收到,,,扭矩的确比不过以前30元小电钻,,不适合有自攻螺丝的场合。安装开关面板的电工合适 ...

这个有点蛋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哪里有?

应该是首发。 198半价 再减50 再加京豆

网友E:
在使用,经常拆装电脑主机。一点也不好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使用,经常拆装电脑主机。一点也不好用的 。

没扭力调节,不自停,确实不好用。   准备双11入博世go二代

网友:
没有扭力,不要用。还不如一把直柄螺丝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