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怎么给显示器挂个音响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2019-10-11):
显示器带usb 耳机接口,不知道有没有合适挂在显示器上的小音箱,就看电视有个声音就行,只要音质不台垃圾就行…………
有什么方案可选????

网友:
拆机喇叭,说是高级货上拆下来的,适合你折腾

网友:
随便一个9.9包邮的,声音不要开太大还是能听的

网友:
淘宝搜JBL拆机音箱音质非常不错   我在用

网友:
戴尔有配自家显示器的音响棒   听个响还是可以  找个二手的还是不错   新的价就不值了

网友:
超薄液晶电视机喇叭了解一下。

网友:
老年机拆2个外放喇叭,精致小巧声音大....

网友:
我是用的坏液晶电视机上拆下来的喇叭改装的,都 不用做箱子,直接挂在显示器背后,效果超级好。
建议你到废品回收站去找那种损坏的液晶电视机,这种他们都拆了卖,喇叭估计几块钱就拿到了,顺便把音频放大电路拆走,省的自己做了。
我是从电脑上引的电源使用,直接用会有很大的电流干扰声,后来在正负极均假如电感隔离,电源纯净干净极了,这个原件直接使用ATX电源上拆下来的滤波部分那个磁感就可以。

网友:
整个蓝牙音箱就好了,带发射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