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泰科电源模块

楼主(2019-10-11):
单位退下来服务器机柜电源模块,看到输出电压48V,心想是否可以改装48V电瓶车充电器,插入市电无输出电压,判断可能要有信号协议才能有输出,请教坛内高手有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该怎样改装才能有输出电压。

网友A:
放到机柜上面估计能稍微改改电压和电流,启动好像一般是短接啥引脚吧,这个电源看上去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机柜上面估计能稍微改改电压和电流,启动好像一般是短接啥引脚吧,这个电源看上去很不错啊。 ...

有空深入拆解看看。可能这样的拆解不太直观。

网友B:
泰科的好东西 拆开看看呗

网友C:
至少得有输出引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得有输出引脚吧

有的,忘了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科的好东西 拆开看看呗

仓库里有五六个,实在太重,单个有十几斤。要不然多背几个

楼主(2024-02-10):
引用 楼主:
仓库里有五六个,实在太重,单个有十几斤。要不然多背几个

这个有没有知道怎么短接启动的?

楼主:
输出和输入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没有知道怎么短接启动的?

网站图又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