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两个不同国产品牌雾化器拆机对比

楼主(2019-10-11):
领券下单两个。一个是9月24号买的氧精灵牌子加洗鼻配件是89元,灰色外壳。一个富林牌子标配58元,白色外壳。外观大小几乎一样,细微差别。
↑  氧精灵 外包装

↑  富林 外包装

↑  氧精灵 机器重1474g

↑  富林 机器重1349g

↑  氧精灵标签,工作方式连续工作和使用年限2年,功耗不超250VA。

↑  富林  使用年限5年,为间歇工作方式,功耗180VA。

↑  氧精灵 内部结构总览 防震固定方式

↑  氧精灵 内部结构  活塞

↑  氧精灵 内部结构  扇叶,不出意外的话电机应该是铝的。

↑  富林 内部总览

↑  富林 内部结构  活塞机构

↑  富林 内部结构  扇叶,不出意外也是铝线电机。

↑  两个放一起对比。 左 氧精灵,  右 富林

↑  氧精灵 空载功耗

↑  富林 空载功耗

简评,从空气压缩泵的结构来看,相比之下氧精灵的体积大,气缸直径略大,采用连续工作制,效率要高些。价格相比之下也高些。

补充点小知识,来源与网络:
一、雾化吸入的原理

雾化吸入是气体通过狭窄口突然减压,在局部产生的负压将药液吸出并形成雾粒。直接经口鼻吸入进入呼吸系统起效,比口服/注射的效率高。药雾颗粒的大小在2~5um,可以较好地沉积在小气道中,发挥治疗作用。

二、雾化器的种类

目前市场上雾化器有3种:超声波雾化器、压缩式雾化器和微网雾化器。他们的差别主要在雾化颗粒尺寸上。

超声波雾化器:雾化量大,但雾化颗粒也比较大,一般MMD(中值粒径)在9微米左右。无法进入下呼吸道,所以一般适用于上呼吸道治疗。

压缩式雾化器:雾化颗粒小,一般MMD在5微米以内,可以沉积于下呼吸道,一般适用于下呼吸道治疗。

微网雾化器:雾化颗粒更小,一般MMD在3微米以内,可以沉积于下呼吸道,末梢支气管以及肺泡。所以对于小儿,建议使用微网雾化器,小儿呼吸道比较狭窄,所以为将药物送入支气管,使用微网雾化器是较好的选择。

三、怎样选择雾化器

在选择雾化器时,一定要考虑几个问题:

1、看雾化颗粒大小:颗粒太大的话无法进入下呼吸道,无法起到治疗效果。

2、噪音:化器的噪音大小是其质量的重要指标,声音太大小朋友会不接受。

3、振动:伴随噪音的是振动,一般来说,噪音大的话,其振动一定不小。

4、发热:噪音、振动大的机器,其发热必定多,造成能量损失,压缩雾化器的标称功率并不是越大越好。功率大但噪音大(震动大、发热)的机器,其大部分能量都被浪费了。

5、便携性:作为家用时,雾化器的体积也是家庭用户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小的体积意味着更方便携带。

6、雾化杯:在压缩机满足基本的要求后,雾化杯的质量尤其关键。这方面的信息一般可以从产品的包装上得到。

目前国内市场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品牌:

德国百瑞

口碑最好的,医疗级别,专业性强,噪音低,但价格较高,而且比较笨重,不易便携。

国产品牌

以鱼跃、来福士为代表,性价比高,便携性较好。

欧姆龙

欧姆龙也是医疗器械中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介于前两者之间。

网友:
M币不够了,明天补上,这个高大上

网友A:
气压值够的话,可以改成自行车气泵试试。

网友:
活塞是个消耗品,一年半载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值够的话,可以改成自行车气泵试试。

原理一毛一样,哈哈估计应该可以吧。

网友:
竟然用罩极试电机,好在这个应用扭矩要求不高~

网友B:
谢谢分享。为什么采用压缩空气式雾化器?超声波的效率不是更高些?

网友:
不知道医院那种是什么型式的

网友:
谢谢分享,医院的好像是进口隔膜泵

网友C:
没看见雾化头呢,咋雾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为什么采用压缩空气式雾化器?超声波的效率不是更高些?

引用一下网络上的介绍

目前市场上雾化器有3种:超声波雾化器、压缩式雾化器和微网雾化器。他们的差别主要在雾化颗粒尺寸上。

超声波雾化器:雾化量大,但雾化颗粒也比较大,一般MMD(中值粒径)在9微米左右。无法进入下呼吸道,所以一般适用于上呼吸道治疗。

压缩式雾化器:雾化颗粒小,一般MMD在5微米以内,可以沉积于下呼吸道,一般适用于下呼吸道治疗。

微网雾化器:雾化颗粒更小,一般MMD在3微米以内,可以沉积于下呼吸道,末梢支气管以及肺泡。所以对于小儿,建议使用微网雾化器,小儿呼吸道比较狭窄,所以为将药物送入支气管,使用微网雾化器是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雾化头呢,咋雾化呀?

那还没拆,无菌包装的,用的时候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一下网络上的介绍

受教了。。。。。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氧精灵

网友D:
撸两个来对比?

网友E:
以前想买了,主要是为了治疗鼻炎。后来,找了个偏方,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想买了,主要是为了治疗鼻炎。后来,找了个偏方,治好了。。。

偏方是啥?可以透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两个来对比?

家里一个,办公室一个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E:
以前想买了,主要是为了治疗鼻炎。后来,找了个偏方,治好了。。。

同求偏方。。。

网友:
超声波雾化器:雾化量大,但雾化颗粒也比较大,一般MMD(中值粒径)在9微米左右。无法进入下呼吸道,所以一般适用于上呼吸道治疗。

压缩式雾化器:雾化颗粒小,一般MMD在5微米以内,可以沉积于下呼吸道,一般适用于下呼吸道治疗。

微网雾化器:雾化颗粒更小,一般MMD在3微米以内,可以沉积于下呼吸道,末梢支气管以及肺泡。所以对于小儿,建议使用微网雾化器,小儿呼吸道比较狭窄,所以为将药物送入支气管,使用微网雾化器是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