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个摩托车油位传感器电压问题

楼主(2019-10-11):
摩托车油压表时好时坏,加满油还是油表针不动,有时又偏转下。
我断开油箱的油浮子线,测量去油浮子电源电压只有4.3V,我就搞不懂了,
摩托车电压是12V,它怎么只有4.3V,是电源问题吗?
买了个新的油浮了换上也不行。

网友A:
这个我的豪爵天鹰换过一个,直接售后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的豪爵天鹰换过一个,直接售后换的

这车11年了,2008年10月份买的,售的早就关门了,这里只有新大州本田还在。

楼主:
找到—C电路图,应和—F电路差不多,看来有空好好查下电路,从—C电路图看出到油位传感器电源电压是12V,这车只是4.3V,或许是电压故障吧。

网友:
浮子是好的,我猜那就是表头不好,你猜那

网友:
线路问题?方向柱那的线?或者线圈是在中间抽头的?

网友:
这样还不行可能是表头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东西很简单的,你不用管它电压是多少,油浮子插头两根线直接用电线连接,如果油表能上去,就说明油浮子坏了,如果直接连接油表都上不去,就说明油表坏了或者线路断了,油浮子就是个滑动电阻,里面就是一圈圈的电阻丝,油表就是个电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