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缺机油 不要轻易判断烧机油 也许螺丝松了

楼主(2019-10-11):
买的二手车  跑1000公里 机油就从上线到下线了  看尾气貌似不烧机油  清洗发动机的时候 发现 气门室垫渗油  买了个新垫圈 4块钱   因为里面积碳多 缸盖拿回家在厕所洗了下 顺路更换了新的油封和进排气门

之前的 缸盖螺丝有3个有点螺纹不好了 用板牙拧了下  装的时候用扭矩扳手装的 防止拧过头

之后钻到车底下发现 油底壳附近都是油污   上扭矩扳手拧了下 直接就是松的 按照维修手册 这18个油底壳螺丝是 11牛米 一般M6的螺丝都是8牛米 这个11牛米  我怕拧过头了 就上了个10牛米  之前扳手设置到5牛米都能拧动

之前觉得气门室盖渗油不多 觉得不是那的主要问题 现在看来油底壳螺丝松动是渗油的主要问题了 只是这螺丝估计是使用过程中松开的 因为18个螺丝都很松  修理工之前应当不至于都没拧紧吧   或者之前没按照规定扭矩拧紧

所以 有少机油的问题先不要确定是烧机油 看看有没有渗油的地方  如果都ok还是少 那就要修理了 如果烧机油  不仅增加积碳 影响尾气 还会引起氧传感器和三元中毒失效

网友:
有漏油当然要先修漏油

网友A:
缸盖,油底壳这些螺丝,都是一次性的,只要拆下来,就得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盖,油底壳这些螺丝,都是一次性的,只要拆下来,就得换新

分车型 我的车 缸盖螺丝 油底壳螺丝都是重复用的  缸盖还是按照 88牛米扭矩拧紧 不是按照先多少扭矩 然后再拧多少度角度的

我那个缸盖螺丝就是 M12*115*1.25的细牙法兰螺丝  10.9级的  原厂的5块钱一个  找外面标准紧固件的厂家买也可以 反正要求不高 可能发动机的设计比较老吧  不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盖,油底壳这些螺丝,都是一次性的,只要拆下来,就得换新

对了 缸垫 和 油底壳密封圈倒是一次性的 还好这玩意便宜原厂的气缸垫 491的10块钱  4G19的 15块钱  我比了半天 其实差不多 缸盖就是通用的  我感觉缸垫也能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