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高转速的12V电转吗?

楼主(2019-10-11):
12V的电钻中,有没有转速超过2000转或转速更高的电钻吗?

网友:
你需要 一把 大功率的 调速电磨机

网友:
12v 2000转的还没发现

网友:
把齿轮箱拆除就行了!我目前看到的,都是有减速齿轮箱的电钻。。。。。。。

网友:
冲击批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一些3档速度以上的钻应该也接近这个速度(12V)

网友:
是呀,买电磨呀,上万转了

网友:
泛音12v  2500转

网友:
好钻  四速的

网友A:
直接买2500转的电钻当然好了,但那个钻要过千元了吧,不是人人都肯化这个钱的。还有,取消减速箱虽能提高转速,但有两个问题,一是转速太高了,会在5000转以上,二是去掉减速箱,就要做一个联轴器,主轴固定也要解决,这个在业余条件下难度太大。较容易的办法有两个。1.现在的便宜的12伏双速电钻高速档也达到1400转了,要想继续提高转速,可以提高供电电压,就是改装电池,使电压达到18伏,这样,转速可以增加为2300转。具体办法是在原12伏电池底部再加一个小盒子,装入两节18650电池,再装一块5串的保护板,原来的三串保护板不用,与原来的3节电池串联,接入5串保护板,这样,电池就改为18伏了,体积也不会增加太多。2.拆开电钻,量一下电机转速,比如现在是6000转的,可以去买同类型的高速电机,比如说12000转的,换上后转速就能提高一倍了。

网友:
还有更简便易行的办法:直接找个18伏电池,然后拿12伏电池壳子拼接在上边,把18伏电池输出用电线焊接在12伏电池的输出极片上,直接插上就能用了。

网友:
反正我是改了两把,一把无刷24V的,艹他娘的,钻夹头有一头是轴套,改了后6500转,非常好用,但就是转速高了,用一段时间后轴套磨损,夹头摇晃了。

然后就是坛里那个130块的12V无刷,改了后5500转,还不错,轻,快,爽,缺点是改了后不能调扭距了,反正钻多,专用,不怕

网友B:
另外,不懂的不要瞎JJ,转速高有高的好处,专用,用得到的场合爽得啥一样,说个钻木板吧,千把转的低速钻确实是钻进去的,但6500转的,我跟你说呀,不钻,是直接插进去的

楼主:
看来成品只有凡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不懂的不要瞎JJ,转速高有高的好处,专用,用得到的场合爽得啥一样,说个钻木板吧,千把转的低速钻确 ...

我改大有的5282换波箱齿轮 4500转 你是去掉一组齿轮  转速高了没扭力了

网友:
想问问,那么高转速你要做什么 。钻头那么高转速,容易坏,小钻头吧,手拿容易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2500转的电钻当然好了,但那个钻要过千元了吧,不是人人都肯化这个钱的。还有,取消减速箱虽能提高转 ...

米沃奇2504+大容量电池,大容量电池是6节18650三串两并,改成5节18650串联,外观不变,电压升为20V。

网友:
有啊,冲击螺丝刀就是高转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大有的5282换波箱齿轮 4500转 你是去掉一组齿轮  转速高了没扭力了

我干活比较杂,并且图快,特别是整一种玻璃纤维箱子,我都是四把钻加一把普通3.6V电批和一把7.2V冲击批,电钻上不同的钻头开工。难道钻完一个孔又换钻头

另外,关于力气问题,这个不好说,反正我那12V的5500转的,能上到4.2MM钻头,钻铝合金板没问题,纯铝不行,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沃奇2504+大容量电池,大容量电池是6节18650三串两并,改成5节18650串联,外观不变,电压升为20V。

这个方案好,改造很容易,外形不会改变,扭矩不会降低。比取消齿轮箱好,那个改起来既麻烦,也大幅度降低了扭矩,打不了大孔了,要配两套钻才行,是少慢差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