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捡到一台碎屏的液晶电视机,拆主板!

楼主(2019-10-11):
『 元作 』捡到一台碎屏的液晶电视机

偶然遇到一台碎屏的电视机,拆下主板。
今天研究一下这块主板。

喇叭只有一只

接口丰富

主板上的芯片。

接口大图 。

主控芯片

按键控制板

高压板

高频头

屏线 。

再来一个主板图

全貌

1、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想把这块主板接显示器。。。
请教坛友:这款电视机的主板不改动,能不能当网络电视盒子用?
很想听下有经验的坛友的建议!

2、这个屏线接口和电脑显示器接口一样吗?如果接个显示屏面板,就可以变成电视机了。当电视机用也很好。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不是智能电视,估计没法当网络盒子的哦

网友:
都没有网口,你怎么做网络盒子。。。

网友:
只有输入接口,没有输出的接口吧。

网友:
劝你不要搞,得不偿失,这玩意儿很廉价~

网友:
屏线,背光逆变什么的的看着都是一样的,但是买屏配板可以,捡个板配屏,外壳怎么办呢?拿到要裸奔?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个25系列的flash闪存,里面存有屏的参数和驱动程序(固件)。你接其他尺寸的屏幕,要是能搞到屏幕的程序,用编程器就可以烧写进去,然后就能点亮屏幕了。还有些通用(山寨)的电视机主板,能通过板子上的USB接口直接刷屏幕的程序。我也是前两年有17寸屏幕,自己淘电视驱动板组装电视的时候从淘宝商那里知道的。一般买板子,卖家负责烧写屏幕程序。

网友:
看起来不像智能主板,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最好的折腾就是败一块屏回来。。。。。

网友:
直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看楼上坛友们的说法貌似没得玩了,等牙膏

网友:
这个就是通用电视主板,本来就是改屏当电视用的。用来山寨了

网友:
咸鱼卖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
有高清口,有VGA,可惜是输入的

网友:
通用板,刷程序生可把显示器屏当电视。

网友:
那个蓝的应该就是VGA口吧

网友:
没有网口也可以WiFi模块,肯定不是智能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