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的妖病,绞尽脑汁

楼主(2019-10-11):
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没毛病啊。就是烧开了放不出来,水凉了就能放出来,之前也不这样啊,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A:
出水是电磁阀还是水沯?我觉得水开了里面压力过大开启压力不够。

网友B:
检查温控电路

网友C:
是有连锁吧,开水需要先解锁才能出水吧

网友D:
水泵的叶轮被烫变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水泵的叶轮被烫变形了

这是隔膜泵,应该是膜被烫变形了吧

网友:
这个泵是叶轮泵,单独供电试试能不能转再说

网友F:
赞同楼上坛友们的意见,先单独给泵供电,看能抽开水不

网友:
热涨冷缩?查一下PCB上的焊点有无虚焊和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楼上坛友们的意见,先单独给泵供电,看能抽开水不

单独供电好使的,水凉了就能抽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是电磁阀还是水沯?我觉得水开了里面压力过大开启压力不够。

跟那个没关系吧,之前就好使来着,现在一烧开水,水泵就抽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温控电路

温控检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连锁吧,开水需要先解锁才能出水吧

已经解锁但是不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的叶轮被烫变形了

两块磁铁那种的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楼上坛友们的意见,先单独给泵供电,看能抽开水不

水泵好使,单独供电出水的

网友:
从感温元件开始检测,一共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隔膜泵,应该是膜被烫变形了吧

耨耨耨,隔膜泵是多层的泵体,这是离心泵,叶轮的,而且是磁扰动带隔离的,最容易被卡死,要么是叶轮被水锈卡住,要么是叶轮的包裹磁体的塑料老化开裂,越热水越涨,一涨就抱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磁铁那种的水泵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是不是包裹磁铁的塑料被烫裂了进水了,或者间隙不够,我记不太清了,那玩意是直接露出磁铁还是包着的了,按说应该包起来,这样安全些,拆开泵体,清理一下污垢再装上试试
再不行,就用两根线将控制它的继电器或者三极管给短路了,在热水下强行运行水泵,判断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耨耨耨,隔膜泵是多层的泵体,这是离心泵,叶轮的,而且是磁扰动带隔离的,最容易被卡死,要么是叶轮被水 ...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还真是离心泵

网友:
磁铁的问题,受热后有退磁。1.换磁铁。2.换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