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磨选择

楼主(2019-10-11):
最近想买台电磨,充电大功率,手头有插电220v的,有点大不想用,还有一个3.7的,功率太小想买台锂电磨功率稍大就行求推荐,谢谢

网友:
这是走全套啊
买吧,用得上就买,工具还是要有的

网友:
博世琢美12V充电式小电磨机8220N/30无线电磨打磨抛光雕刻机

网友:
一般不外出使用还是220V的好,一般电机都100-200W,锂电的至少得12V才行,而且因为有电池,体积都比220V的略大。

网友:
我有琢美8200,重量680多克,也不轻,长时间用不太舒服

网友:
东成有款12伏充电的,记得去年搞活动才卖200多,今年到双11可以看看有什么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