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点废充电宝板子,有充电无升压SY3511D

楼主(2019-10-11):
这个充电宝板子是国庆期间买东西时,付款后弹出来的,因为是废板,属于邮费贵系列,买的不多算下来一块板子1毛2,我觉得合适。

板子到手后,充电是可以,电流大概在800ma左右。这个芯片是sy3511d,看说明是能充电也能升压,插数据线直接测usb口是没有电压的,根据网上电路图来看,直接测7、8脚是有电压的,电压是4.3v-4.25v变动,拔掉数据线后7、8脚有0.07v左右的跳动电压。但是根据网上的电路图所示,8脚是升压正极,7脚为负,这个板子上两个脚输出却相反。电路板和电路图上的元件都能对上,板子上还多几个,17241我没查到资料。缺的元件应该是8205和dw01。

这个板子有sun+,应该是接一块小的太阳能板,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接到电池上,很多这类的板子都是这个接法。

充电中

充电宝板子多,这个拆件练练热风枪还行!

网友A:
没错,当年也是买了各种板子,分摊邮费,最后都是用来练习拆焊和风枪了。

网友B:
原来不是那个美国矽力杰芯片SY6912等,而是类似香水ETA9635的增强版,多了电量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当年也是买了各种板子,分摊邮费,最后都是用来练习拆焊和风枪了。 ...

其实好板子也买了好几百了,拿好的练手还有点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是那个美国矽力杰芯片SY6912等,而是类似香水ETA9635的增强版,多了电量灯。 ...

这个板子还是可以充电,只是电流好像小于20ma就停充了,体质一般的电池充不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好板子也买了好几百了,拿好的练手还有点舍不得!

老黑那里有些板子其实是有问题的,虽说是工厂处理的全新未焊接的,好多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黑那里有些板子其实是有问题的,虽说是工厂处理的全新未焊接的,好多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次品。 ...

这次不是在老黑那买的。老黑那买了不少,没有全试过,前几年买的板子基本上都有泡沫塑料包着,今年买了几回,电感伤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