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3-708电子硅胶哪个好,打开后怎么长时间保存?????????

楼主(2019-10-11):
固定元器件和导线在pcb板子上,703-708电子硅胶哪个好,哪个粘性强一些,不容易脱落????

还有打开后怎么长时间保存?????????

网友:
热熔胶应该很好,胶棒不用考虑如何长时间保存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都不好保存,时间长了就干了,不粘了。

网友A:
708吧,比较浓,不流淌,距离不太远的话,可以凌空一条飞过去粘住不下滴,干了之后胶体弹性也大。
这些胶即使是新的也不密封的,用完拧紧就行,盖子缝隙外面可以卷两三圈生料带防漏气,我的704、706、708都买了2年多了,还没干过。

网友:
硅胶我打开后放冰箱冷藏室保存

网友:
702好,字数补丁

网友:
盖盖,再用那种封闭食物的小真空机抽真空热封

网友B:
用过704和705,感觉是705好一些。

另外别买杂牌子,要买就买好点的牌子,我的705是天目,704是建好,感觉天目的牙膏管和管帽质量好太多了,建好的没用几次就管体、管帽开裂硬化掉了。而且感觉天目的胶更细腻一些,705干了后晶莹剔透的,超级漂亮

网友:
放进冰箱保存啊!我的502,704包括电池全都这样做。

网友:
我用的是705,用完后放冰箱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8吧,比较浓,不流淌,距离不太远的话,可以凌空一条飞过去粘住不下滴,干了之后胶体弹性也大。
这些胶即 ...

我的704好大一管子也是用完拧紧,但是还是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704和705,感觉是705好一些。

另外别买杂牌子,要买就买好点的牌子,我的705是天目,704是建好,感觉 ...

我的704好大一管子也是用完拧紧,但是还是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704好大一管子也是用完拧紧,但是还是干了。

那玩意保质期不长,好像是一年,过期时间长了自己就会固化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