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是服了,居然是个一次性MP3

楼主(2019-10-11):
刚开始确实没发现线路,后来仔细观察了USB底座,发现了确实有线路能跟背面的孔对应上,飞出USB底座的正负极发现可以充电哎

===========================================

买的小夹子MP3,看过论坛有很多拆机,这个到手之后听歌没电了准备充电,发现压根充不进去,还以为是线的问题,感觉不像,然后拆开看看。。。
真是服了,偷工减料好多,USB口压根就没线路!!!!

USB口线路特写,压根没接线路啊!这怎么充电?

来个背光

楼主:
Re:真是服了,居然是个一次性MP3

看样子还真是走量刷单的产品

网友:
V 1.2=ver:1.2不存在什么1.2v

网友:
一次性的电子垃圾

网友A:
怎么不干脆用纽扣电池代替锂电,还能省一笔成本呢

网友B:
插口供电线路是有的啊·插口背面那几个过孔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干脆用纽扣电池代替锂电,还能省一笔成本呢

有买纽扣电池的钱又可以买一个这样的MP3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是能充进电的,很多废旧充电器都是用micro USB接口的就想给它换个接口好适应充电器。结果焊的过程中芯片被烙铁感应出的电压击穿,现在电池满电机器已经不能开机,真是白忙活了

网友C:
充电的时候有打开拨动开关么?
有些产品的设计必须这么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时候有打开拨动开关么?
有些产品的设计必须这么充电

正解,应该是这样

网友:
没充电  这点电池能撑过自动评价时间? 充不进电人家肯定来差评

网友D:
可以充电,我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我相信设计的人没XX那么弱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充电,我有一个一样的

楼主看到USB口没有接线了,你的PCB与楼主应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口供电线路是有的啊·插口背面那几个过孔就是。

我也看到两个过孔,建议楼主量一下电压,可能锂电池过放了

网友:
看背面那个半截走线就知道 明显是抄板没抄好,少了一部分线路

网友:
抄板没有炒好,哈哈哈。自己改吧,表现你的动手能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只不过走线是走在座子底下了,没有向外引出,就成了没接线了。。。。
拆了USB座子一切明了

网友:
自己改造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