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剃须刀拆解(National ES8017)

楼主(2019-10-11):
拆一个松下剃须刀

网友A:
看样子有些年头了,还是N标的,里面电池都P标了,这种无刷往复式电机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有些年头了,还是N标的,里面电池都P标了,这种无刷往复式电机好评 ...

电机动力十足

网友:
刀网的构造和我用的博朗7系很像啊,也是用的超声波马达。你这个估计买的时候也不便宜

网友:
把一个剃须刀做的这么复杂,看惯了国产飞科/奔腾,还真不适应

网友:
这个带电机好像叫啥磁悬浮电机,往复式运动,比靠马达带偏心轮的要好。

网友:
直线马达,好东西,虽然型号老了点但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板子上还有单片机,智能充电,过流检测,不错不错,木分了,帮顶先

网友:
我最近也要拆一个,换电池

网友:
老品牌了吧

网友:
头一次见到往复式电机,充电式剃须刀。以前我见到都是偏心轮扁形电机。

网友:
真好,直线马达的,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手头有类似的老款其他品牌剃须刀,有时间打开看看

网友(2020-03-22):
第一次见这种的,有点类似超声波马达,对么?

网友B(2024-07-26):
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连接内刃的驱动座是独立运作的还是联动的? 联动我指的是两者之间有硬连接的那种
他们运行时是同向运行还是反向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连接内刃的驱动座是独立运作的还是联动的? 联动我指的是两者之间有硬连接的那种
他们运 ...

我自己来回答一下吧

这两个驱动座是独立运作的 两个驱动分别相连的磁铁极性是相反的(一个是N-S另一个是S-N) 所以在直线电机线圈通电后这两个运动方向是反向运行的 这样可以减少横向振动

新一代的直线电机总成更加小型化了 和LZ拆解的机型相比弹簧从金属外置弹簧变成和树脂一体的了

我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前阵子买了ES-PV3A 就是那个口袋式5刀头 但是驱动座依旧是两个 如果我在断电状态下用手推一个驱动座 另一个会稍微同向运动 但幅度较小 如果同时用手推另一个驱动座 同向反向都可以推动 所以好奇里面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 全网还没看到有拆解直线电机总成的

转发一个小日子自己做的拆解: https://mazu-bunkai.com/bunkai-wp/ha/10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