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OSE 拆解』拆个两元包邮的一分三插座。

楼主(2019-10-11):
优惠购里看到的。红包后两块钱。
管它啥货色呢,就当去两元店了。

外观看上去还可以吧。带安全门,虽然壳子有点软。。。

送了两个可调节的支撑柱。
话说这玩意,往上插的时候是撑住了。往下拔的时候就。。。

最大功率2500W。。。对这个2500W深表怀疑。。。

先试试插脚,不吸。但是呢,也不能太乐观。

拆开的后盖。模具看上去还凑合。料就比较一般了。不知2~3年后会不会和薯片一样?

看看里面,居然一体铜条的?

连接线直接焊在铜条上了。而且线径比较细。

赶紧刀刮一刮。还好里面也是黄色的。

插脚这边刮一下就露馅了。。。铝的。。。
而且导线是直接压接的。

开关看着倒是还可以。
铝擦脚,细导线真要上2500W绝对是作死。。。
不过两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好歹一体铜条呢。大不了把插脚,导线拆掉,改成有线的用呗。

网友:
第一次离螺丝妹妹这么近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用,插多了带不动,少了还不如直接插。

网友:
铝脚在东北应该能用一段时间,南方很快掉皮

网友:
两元店还能买到自行车?

网友:
还不如两块钱买3片切割片实在

网友:
谢谢分享。。。。。一体铜条,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焊接还行,比某些大品牌还要好,不过这种东西都是不能用大功率电器的

网友:
自行车都不要了,这么便宜的玩意注意点还能用,大功率不上就得了

网友:
这价位还可以,带8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
便宜货将就用,小功率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还想说插脚不吸有可能是锌合金,谁知道是铝合金。。。一体同都值2元

网友:
两元就不要什么自行车了,赚了赚了,

网友:
买垃圾干嘛?

网友:
商家讲的是利润,所以产品如此低的报价,一定会有猫腻,只不过不去研究很难发现的

网友:
插座发个链接,我没有找到!

网友:
想问问,这种插座想要焊下来换线的话,只能用热风枪吗?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2元还是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