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67型号后缀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9-10-11):
在别的论坛看到过这种论调:3267AE是3267ABS的阉割版,所以3267AE的4K性能不如3267ABS
求教这两个控制器具体有哪些区别

网友:
只知道越往后支持的闪存越新。

网友:
3267哪有什么4k啊,要4K选3281啊

网友A:
SM3267AB AC AE是尾缀越靠后支持的颗粒越新,AC就是个笑话不谈了,AB性能稳定速度也不错,AE支持的颗粒比较新速度也快,要玩就玩AB AE,它俩的4K没什么区别上好颗粒都只有1.XXM

网友:
确实传闻有这么个ABS,不过我听说的是3268abs,专供大厂的

网友:
支持新的主控有个N用,现在的TCL、QLC一点兴趣都没有,支持老的MLC、SLC即可,新的还不支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3267AB AC AE是尾缀越靠后支持的颗粒越新,AC就是个笑话不谈了,AB性能稳定速度也不错,AE支持的颗粒比较 ...

学习了 !

网友B:
谁说3267 没有 4K 呢.

我记得测过 写有 0.X M 的呢,,比 3257 这些比提升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3267 没有 4K 呢.

我记得测过 写有 0.X M 的呢,,比 3257 这些比提升还是很大的... ...

0.X M也就聊胜于无的感觉。真要有感觉的话至少3281/3280。换2246EN固态优盘更带劲,4K读取20M以上。

网友:
好象创见JF780的主控是SM3267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