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脚红外接收管

楼主(2019-10-11):
在很多产品上看到3个脚的红外接收管,网上查了下,大致知道一个脚是电源正,一个脚接地,一个脚输出信号。想问的是,这种三个脚的红外接收管信号输出的脚输出的是哪类信号?
键码?还是直接输出的是接收到的信号,比如载波信号?

目前DIY中需要用到红外接收,有没有直接输出键码的红外接收头?求推荐型号

网友:
应该是输出波形,

网友:
内部有38KHZ的选频网络,只对该频率的信号有动作。你需要一串该频率的脉冲来控制它。

网友A:
直接输出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出键码

有好用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用的型号推荐吗?

体积大点的灵敏度高些

网友(2019-11-21):
我最近弄了好久的乐视电视机与机顶盒联动就用到了红外接收和红外发射,你说的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它输出的就是以脉冲形式代表的数字信号,38KHZ的调制波形经过红外接收头接收后滤除了38khz的载波,输出的数字信号需要用单片机编程识别读取,下面是在红外接收头DATA引脚上测得的信号波形:

以常用的NEC协议简单的说,这种信号以9ms低电平+4.5ms高电平为起始,低电平+一个窄的高电平=“0”;低电平+一个宽的高电平=“1”,具体可百度红外遥控协议。

网友B(2019-12-29):
键码,用逻辑分析仪就能看,示波器也能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码,用逻辑分析仪就能看,示波器也能抓

已经自己写了个程序,用MCU抓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