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坛友那买的中兴手柄不能打飞机 改!

楼主(2019-10-11):
该死的中兴盒子活该倒闭 搞的手柄与普通盒子不兼容
不能打飞机 不能打枪  不能玩自由视角的3D游戏
只能硬改 把L2R2给废了 端口接右摇杆  基本就能玩了
废话不说看图

网友:
手工不错。还是建议楼主少打飞机,尤其不要熬夜打飞机,对身体不好。

网友:
楼主糊的一手好图!

网友:
2楼的建议很中肯,建议楼主执行。
能改到能用觉得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这。。一手好图

网友:
这都能改,楼主厉害,是打街机吧

网友:
你还可以,我买回来就连上了一次后面就没连上过了,看网上有人说蓝牙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依旧,十几块买来丢垃圾桶,

网友:
大佬  不连蓝牙 能不能插数据线 直连pc  win7玩模拟器游戏

网友:
图没太看明白,问一下楼主这手柄算模拟还是数字手柄?

网友:
win10 提示pin吗有知道是多少的大神没有已解决
换了个蓝牙4.1适配器 win10 可以连了

总共10个按键 能用 ABXY 1245  LBRB 好像是78 两个摇杆能按下去 14 15 还有 back  start  LT RT 在电脑上测试是Z轴 和Z轴旋转  左摇杆 测试是x轴y轴  右摇杆测试是x旋转与y 旋转
没有进游戏测试应该能用 楼主说的问题是不是出在Z轴 和Z轴旋转上

网友:
这样坐有什么好处  能蓝牙连手机 换了pos嗲电池 我也有俩吃灰  不知道怎么玩   能蓝牙连手机

网友:
我买回来都没连接过,放一边去了。

网友:
请问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在其他盒子的吗?

网友A(2019-11-13):
这个64脚的单片机会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stm32?如果能读取固件就更好了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A:
这个64脚的单片机会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stm32?如果能读取固件就更好了

我知道有个人读取了固件,固件你能修改么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
你也买了么

网友:
摇杆漂移是通病。几十块的东西 。联接安卓平板 下个葡萄游戏厅  打打 忍者龙剑坛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