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街上捡的一个裸电源

楼主(2019-10-12):
这个真是大街捡的,当时真的都走过去了,后来想想还是回去捡起来

看看吧,你见了会不会犹豫呢

不知什么电源

没外壳

输入电容

芯片

光耦

输出电容

拆元件吧,开关电源我可不会修,额外得到一条接口线

我们这里大街上真的很难捡到东西,愁啊!

网友:
12v的监控电源

网友: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
这是监控电源,有个防水盒的。。。。。广州。。。。。

网友:
看电容,估计是9~12V的。

网友:
12v监控电源

网友A:
换成是我我肯定不会捡!想想都知道没什么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是我我肯定不会捡!想想都知道没什么料

哈哈,不为一块板折腰!

网友:
做工一般,用料一般。

网友:
我会再踩一脚

楼主:
暴殄天物啊

网友:
没啥用,拆个光耦吧。

网友B:
我的话直接把线扯走,板子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话直接把线扯走,板子不要

板子不要,光要线,有意思吗

网友:
也还算可以用

网友:
这线看着还可以

网友:
今天捡到一枚无线话筒 ,,,带显示屏的,于是捡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不要,光要线,有意思吗

人家是要线烧铜,铜值钱。

网友:
换我,连线也不要,线也不是啥好线,犯不着捡

网友:
其实很容易修,如果主电路没问题的话。最近修了两个QC2.0的头,都是主电容及之前的元件烧了。无外乎就是 保险、NTC、桥式整流的正电压端两个4007等烧了。不过高压 大容量的小体积电解电容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