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更换外部基准,精密排阻,电位器,积分电容效果试验

楼主(2019-10-12):
UT61E  加了外部基准LT1790,换了品质更好的积分电容(论坛推荐的一款),换了BI的电位器,昨天又换了CADDOCK的精密排阻!

总结一下效果,换了基准和电位器后,61E的温漂方向反了,但温漂依旧存在,2-5度漂一个字!10度基本上漂2个字!(采取一些温漂互补的方法?一来麻烦,二来不觉得有太大作用,感觉各种因素都影响着温漂,一两个方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针对61E电阻档精度低于其它型号的四位半,昨天又换了精密排阻,结果也没多大用处,仅仅是22K量程精度提高了几个字!(当然,61E本身电阻档实际精度其实挺高了,至少远高于说明书规定的精度,只是略差于别的四位半)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61E改造的实际意义不大!这表精度等方面已经很好了,在非单片机万用表里也算做到了极致,个人觉得没有多大改善空间了,完全没有折腾的必要!

实在想不出电阻档问题在哪里,会不会是所有分压电阻都并联了电容的原因? 另外分压电阻上并联电容起什么作用?  滤波?还是跟交流响应速度有关? 滤波的话,好像不是很合理,因为这些并联电容,有些甚至加了可调电容,需要精确调整容量,应该和滤波关系不大吧?

网友A:
排阻哪里搞的,bi电位器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哪里搞的,bi电位器好在哪里呢?

排阻是闲鱼买的,电位器测了一下,性能比普通牌子的好,但是不是正品就不知道了,毕竟马云那里买的不能保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阻是闲鱼买的,电位器测了一下,性能比普通牌子的好,但是不是正品就不知道了,毕竟马云那里买的不能保 ...

你说的好指的是哪一个方面呢,你测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好指的是哪一个方面呢,你测的是什么呢?

好的电位器  温漂小一些。我查过厂家资料,进口的比如美国BOURNS的,温漂是±100ppm,寿命是200圈,国产的普遍都是±200ppm,寿命50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电位器  温漂小一些。我查过厂家资料,进口的比如美国BOURNS的,温漂是±100ppm,寿命是200圈,国产 ...

寿命真低啊,温漂真大

网友B:
如果你觉得1776c48不够好可以换c481或c4815
如果你的标准电阻没有问题,测值普遍偏低可能还是积分电容不够好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觉得1776c48不够好可以换c481或c4815
如果你的标准电阻没有问题,测值普遍偏低可能还是积分电容不够 ...

1776c48、c481或c4815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76c48、c481或c4815有什么区别呢?

绝对精度,相对精度,和温漂更好
其实楼主这表换基准再加个电阻调整一下1k就足够了,换阻排没太大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绝对精度,相对精度,和温漂依次更好
其实楼主这表换基准再加个电阻调整一下1k就足够了 ...

温漂是减小的吧,就是4815最好的意思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漂是减小的吧,就是4815最好的意思呗

对就是这意思

楼主:
我见过的61E似乎电阻档普遍偏低,尤其是22K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觉得1776c48不够好可以换c481或c4815
如果你的标准电阻没有问题,测值普遍偏低可能还是积分电容不够 ...

C48都吐血了  我觉得即便是1778都足够了  用了1776的7129电阻档精度也高于61E  所以我觉得应该排阻精度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这可是一个系统工程,能把仪表的精度级提升一个档次可是相当了不起的工作
不过别忘了有一个你改不了也弄不动的就是ADC的自身属性
外围元件提升固然有效,但是用到了ADC性能的极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漂是减小的吧,就是4815最好的意思呗

你那个语音万用表里有个caddock的1776排阻,老值钱了
ps:我也买了一个,虽然已经有3个万用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语音万用表里有个caddock的1776排阻,老值钱了
ps:我也买了一个,虽然已经有3个万用表了 ...

哈哈,没人要,也变不了现,没有啊,有价无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语音万用表里有个caddock的1776排阻,老值钱了
ps:我也买了一个,虽然已经有3个万用表了 ...

值得买,收藏起来,毕竟真的不贵

网友:
100多块钱买个排阻,还是有点舍不得

网友:
我觉得问题的根源不是排阻本身,而是芯片,排阻需要芯片内部的模拟开关进行串并联,模拟开关可能对串并联的阻值有影响,单片机表虽然也是类似方法,但是,单片机可以软件校准修正这个误差,而61E这类非单片机,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