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雪铁龙世嘉更换飞利浦H7近光灯灯泡

楼主(2019-10-12):
同事昨天就预约我帮忙更换近光灯灯泡,今早开始干活

H7-12972PR汽车灯泡大灯近光灯远光灯卤素灯 单支装12V55W

还是这种远近光分开的厚道,不像我的长城C30远近光一体H4,晚上开高速说多了都是泪

千万不要触摸灯泡的玻璃,检查一下是否干净。

点火开灯,看看哪个灯泡烧了,近光灯是哪个位置。

主驾位的烧了,但还是两个一起换了好。

开机舱盖

外侧的防水橡胶盖下就是近光灯

抓橡胶盖上的凸起,很容易取下。

设计的有毛病,这么多的空间呢,开孔都没与灯泡对齐。偏离好多

看不到内部,只能手机塞进去拍,了解内部结构

取下2脚的接头

按压上方的卡簧,按压的同时向发动机方向使力就能松开卡扣。

内部卡簧的结构

新灯泡凸起的卡齿朝上,安稳的放入。卡簧一定要检查是否卡稳当

安回防水帽

右侧灯的更换就不用表述了,车灯后面空间足够还是比较好更换的。

更换后再次检查灯光

网友A:
标题党!我就说了,世嘉MD哪需要飞利浦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我就说了,世嘉MD哪需要飞利浦灯.....

我来给标题前加个雪铁龙

网友:
H4的车灯前都有个遮光罩似乎没必要吧,灯泡已经有遮光了,拆掉会好些吗?

网友B:
法系车的发动机缸盖渗油是个痛点

网友:
一个够买10个佛山照明的

网友:
当年自己也动手换过灯泡,结果重新装回去时钢丝弹簧怎么也卡不到位,最后还是找了个师傅过来帮忙给卡回去的,尴尬的类

网友:
看看是怎么换的

网友:
蜡烛灯瞬间升级了,这是要亮瞎对面的呀/

网友:
同样瓦数的H7比H4的就亮?

网友:
不错,家里有磊汽车,我在天津摇号近三年了,还是没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系车的发动机缸盖渗油是个痛点

宝马的也一样。。不只法国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