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途而废的可调电源DIY,晒下壳子的改法

楼主(2019-10-12):
年初开工的,原本打算把小开关电源改成可调电源
先做的壳子
找的现成塑料壳

电源板放进去正合适

准备的输入、输出插座

开始加工
底壳打孔加工输入输出孔位

精细加工孔后,装起来很合适
输出电压显示用2~3块钱的小表头

再做盖子
先用美工刀切掉边,降低高度

切下来的边用瞬干胶粘盖子上做限位和固定

开好表头孔和电位器孔
中间是签字笔芯

用来做表头固定柱

用免钉胶粘接,固化后就可以装上电压表头了

滤色片必不可少

侧面打孔可以上小螺丝固定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偶发现这块板改大范围可调不外加电源板是不行的,做好的壳子空间根本不够
白折腾了,就当练习壳子加工手艺吧

网友A:
这手艺。。。。非常棒!
赞!!!

网友B:
功率太小,改了没有意义

网友C:
哈哈,我也有个要改,电源回来几年了还没动手,严重拖延症的路过……

网友D:
我也改过一个,输入在20V  功率在20W,用电动车的控制器外壳改的,外壳是负极,刚装好还烧了一个dc-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非常棒!
赞!!!

DIY搞壳子确实费力

网友:
开孔很到位

网友E:
谢谢分享,塑料壳还算好弄的

网友:
手头好几个烂尾货都是因为懒得开孔,还在裸奔中。。。。。等牙膏
话说可以把这个外壳里面的电源板换成DC模块,也是一个不错的可调电源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改了没有意义

嗯嗯,后来板子调高点电压做了21V的5串电池包充电器

网友:
这个修开关电源时用来给pwm临时供电,或者一些高危场合当炮灰~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开关电源调到36伏,再直接用带表头的DC开关降压模块,几元钱,建议楼主采用。应该还不浪费这个做工。携带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有个要改,电源回来几年了还没动手,严重拖延症的路过…… ...

真是太能拖了,电源别拖挂了哈

网友:
3-12v应该没问题的,我手上有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一个,输入在20V  功率在20W,用电动车的控制器外壳改的,外壳是负极,刚装好还烧了一个dc-dc模块: ...

做得很好哩,散热也好处理

楼主:
锂电钻+手工,相对快速又可控

网友:
你得加多大的电源板?就这空间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塑料壳还算好弄的

嗯嗯,钣金就困难了

网友:
因材料、难度、时间等关系,我也经常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