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长虹C304电热水壶

楼主(2019-10-12):
家里的长虹C304电热水壶突然罢工了,拆开发现该电热水壶采用双路金属片热保护设计,其中一个触点上有杂物导致该点没有接通,用牙签把杂物挑了,电热水壶恢复正常。

网友A:
有一个低配版长虹电水壶,发现好像指示灯和发热盘是串联在一起的
如果指示灯不亮,发热盘也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低配版长虹电水壶,发现好像指示灯和发热盘是串联在一起的
如果指示灯不亮,发热盘也不通电 ...

你这个想法……

网友:
的确,看结构不太可能,但是真的遇到了
电水壶出现间歇工作的现象,就是这次工作,下次可能歇工的状态(指示灯不亮,不加热)。
然后在打开底座情况下(其它未动)通电,又正常工作。底座安装好后这种现象照旧。
猜测打开底座只移动过指示灯,所以可能是灯虚接的问题造成不加热。
调整指示灯位置,故障消失,具体还在观察中。

网友:
就是个电炉子啊

网友:
干烧用的温度保护器,貌似经常只装一个

网友:
发热底盘都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不是小强干的。。。。。

网友:
今天单位的电水壶也坏了。。。
拆了底座一看,一个插片烧掉了。

网友:
又省了几百大洋

楼主:
几十大洋。

网友B:
说明最近空烧了一段时间。。。

楼主(2019-12-16):
引用 网友B:
说明最近空烧了一段时间。。。

双路热保护,干烧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路热保护,干烧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反复在干烧保护啊。。。

你自己试试看空烧要一段时间才断电,而且凉了会反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