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改可调,适用于小白鼠

楼主(2019-10-12):
改了好几台。练手练废了3台

网友:
经验都是折腾来的

网友:
我最想知道的是,电流调节步骤十二;数字电流表红色正极接,,,,,,,。黑色负极接,,,,,,处。
以上逗号处请楼主告知,谢谢分享。

网友(2021-02-05):
要靠理论指导实践,经验都是折腾出来的!不错不错哦

网友(2023-02-24):
经验都是折腾出来的!不错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