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Sony原装PCGA-PRV-1扩展槽VAIO笔记本电脑用

楼主(2019-10-12):
翻出来两台扩展槽,竟然有一台是全新带包装未拆封的,真浪费。
好奇这玩意为啥这么贵,把旧的拆开看看。
虽说用过,但成色还不错,一直在袋子密封里保存,正面这样,笔记本放上去对准接口卡住。

背面没有散热孔

后面各种接口,可以扩展USB,网线口,视频输出和打印机,还是很不错的。

两侧是扳手,退槽用的。

掰开扳手,卡扣往前推出,并有顶针抬起把笔记本抬高,是个不错的设计。

这就是连接笔记本背面的卡槽,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

拆掉所有螺丝,按位置排列好,螺丝都是十字一样长度,好评。

内部全貌,卡槽通过两根软排线连到主板上。

这里有一个芯片,大概是网线用的。

这是视频信号线

这是USB和并口打印机

这里是电源输入部分,很粗的线,有滤波电感和陶瓷保险,
防反二极管也是有的,
USB后面还有颗大芯片转换协议?

上盖有金属板屏蔽散热层,好评。

研究一下退槽扳手机构,看到有两根弹簧自动回位。

先开来果然是,扳手推动白色尼龙滑块,同时顶开卡扣。

滑块侧面的斜坡和润滑脂,绿色的

好了,这个拆完了,装回去。

网友:
做工很好~

楼主:
谢谢捧场,可惜这玩意好像没啥用处了,查了一下应该是十几年前的设备了,笔记本早就淘汰了哈哈,不知道能不能改成普通USB-HUB用

网友A:
里面真的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真的复杂啊

查了一下说是走总线的,所以里面比较复杂,我看了一下类似的扩展坞卖得不便宜呢,不过这款已经过时了,不值钱了,废品一堆。

网友B:
扩展坞高级货呀,新的贵死人,二手就划算了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坞高级货呀,新的贵死人,二手就划算了
等牙膏ing

哈哈,简称电子垃圾了

网友:
好像最早是 IBM笔记本电脑喜欢配 扩展坞,非常的贵,

但用得非常少,特别是USB接口普及流行后,扩展坞更成了鸡肋

网友:
着走线看着真爽

网友:
现在的轻薄笔记本都没有扩展坞可配了吧

网友:
曾经想拥有,现在没胃口。。。。。

网友C:
这笔记本恐怕都不健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笔记本恐怕都不健在了吧?

确实找不见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