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做启动盘的选择

楼主(2019-10-12):
今天想买个U盘做启动盘装机用,但和卖家聊了下后有点晕忽忽的了,我以前都是乱买用的,3.0的发热有点大,想买个2.0的,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USB3.0 银灿IS903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3.0 银灿IS903 你值得拥有!!!

启动盘用什么银灿啊,当然选慧荣了。SM3257 USB2.0,兼容性好到超乎想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启动盘用什么银灿啊,当然选慧荣了。SM3257 USB2.0,兼容性好到超乎想象。

哈哈。。。银灿IS903的量产工具出来了!支持CD,HDD。。。支持1盘同时制作几个启动工具!

至于慧荣。。。不想用!

网友:
启动盘当然是3257  UP19首选了,这俩在手几乎没有不能启动的机器了

网友:
去搜索一下《fbinst tool》,
不是所有方式都很挑主控的

网友:
3257 3267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银灿IS903的量产工具出来了!支持CD,HDD。。。支持1盘同时制作几个启动工具!

至于慧荣。。。 ...

有这量产工具吗,发我一下

楼主:
启动盘用什么银灿啊,当然选慧荣了。SM3257 USB2.0,兼容性好到超乎想象。

坛里谁在卖?2.0的就够了。买3.0的是浪费

楼主:
USB3.0 银灿IS903 你值得拥有!!!

做系统用3.0的是浪费。拷贝东西确实要买3.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0 银灿IS903 你值得拥有!!!

做系统用3.0的是浪费。拷贝东西确实要买3.0的 ...

可以找我
3257做32g绝对够用

楼主:
可以找我
3257做32g绝对够用

网友:
任何一个U盘都能做启动盘,但是兼容性不好的U盘十台电脑只能有很小一部分启动成功。兼容性好的U盘有很大一部分启动成功。慧荣主控兼容性好是大家公认的!!!

网友:
我在1台神州战神笔记本上,用903三驱启动的好好的,3257的也能启动,但是3个区全部被识别为SMI3257,无法分辨,而且每热启动一次增加几个SMI3257,最多能到几十个,BIOS疯了。不过903确实热。

网友:
留了一个3257的,目前没出过丑!

网友:
903量产成的cdrom msdn win10 是 150读取
3281量产的cdrom 是75m读取
实际上2个u盘单分区读取在200m上下
把iso 刻入单分区的缺点是 ntfs 分区

网友:
原来还这么 讲究啊  我自己做的U盘 忘记什么主控了 用的少

网友:
手头有几个SM3257的,IS917的,SM3260的,SM3267的,都是SLC的,启动都还可以,量产也容易,,,还有个UP19的量产麻烦些

网友:
出32g 3257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