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换刹车片,刹车油(BYD S7)

楼主(2019-10-12):
车车开了4年半,里程快9万公里了。两年前4S店里换过刹车油。刹车片从没换过。昨天没啥事就把早就买来的刹车油刹车片换了吧。顺便重新做一下卡钳喷漆

上图,前天等红灯拍的86666。

这是准备换的材料

到轮胎店借来液压千斤顶,比原车的方便保险。先从后轮开始。先拧松轮毂螺丝,然后顶起,拆掉轮胎,按惯例放到车架下面。

其他三个轮胎垫砖块防滑。

原车刹车片还有挺厚的,想想4年半了,还是全换了吧。前刹车片比后刹车片还要厚的多。看来开车习惯还不错

这是新的刹车片,倒好角在背面涂上消音膏待用。

打扫干净卡钳,活塞退到位,清洗卡钳准备喷漆。戴着手套后面就没怎么拍照。第一次自己换刹车片活塞退回还闹了笑话。一开始不是转动活塞,是拧专用工具的螺母,顶板都顶弯了活塞也不动,然后给4S店认识的技师打电话才知道是右旋活塞退回。很轻松就退到位了

卡钳喷漆干了,刹车片也装好了。就来换刹车油,先抽干油壶,然后加满新油。

看坛友是直接抽油路和卡钳里面的旧油更换,可是我要说这样不行,因为放油螺丝拧松以后螺纹处根本不能密封了,抽不出油。所以,还是采用踩刹车踏板的方式更换管路的旧油。让家里的女司机在车上帮我踩刹车,顺利换好。这还埋下一个伏笔,后面再说。

对了,导向销润滑脂都换了的。后刹车卡钳没拍上,这是前刹车卡钳的导向销。

打扫干净轮毂哈刹车盘接触面,涂抹防咬合脂,依次做完其他三个轮,很顺利就做完了这次刹车养护

要说一下,女司机在车里帮我踩刹车换油路的旧油,不踩的时候就连着蓝牙玩吃鸡,结果我装好轮胎车车也提示电瓶电压低了。一打火,果然,打不着了。还好我买的动力电芯做了个应急启动电池,别看小,一把启动2.0T发动机没压力,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5NTAwODYxNg==.html?firsttime=12
本次保养到此结束,感谢坛友捧场,加分

网友:
牛人,向你学习啦

网友A:
老司机,顶一个。

网友B:
16万还没换过油和片呢,一直懒得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万还没换过油和片呢,一直懒得动手,

厉害,你的开车习惯很好。但是刹车油该换了,含水量肯定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顶一个。

谢谢坛友顶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你的开车习惯很好。但是刹车油该换了,含水量肯定很大了

在我看来如果换刹车油,那刹车片也可以换了,差不多的工作量!

我的减震胶套也裂了,上次拆了下一个镙丝拆不下来

网友C:
卡钳喷漆,原来是自喷漆啊

楼主:
论坛都是互相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钳喷漆,原来是自喷漆啊

耐高温专用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高温专用漆哈

哦,够讲究的

网友:
活塞退回踩下刹车就可以了,,另外个人觉得刹车片没有必要去换,,良好的习惯,也是节省钱呀,
我的车5W+,刹车碟一点台都没有,刹车片如新一样

网友:
这个论坛就是动手的人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D:
涂抹防咬合脂位置不对吧

网友E:
后轮的刹车活塞要旋转进去,不像全轮压进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轮的刹车活塞要旋转进去,不像全轮压进去就是了

是的,回来这样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抹防咬合脂位置不对吧

请指教,说说应该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抹防咬合脂位置不对吧

我是挤在那里,然后用手指涂抹开的

网友:
我也佐佐木加非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挤在那里,然后用手指涂抹开的

抹在螺丝附近,你涂抹在空心位置我以为你防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