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普达Q3的台灯有会修理的吗?

楼主(2019-10-12):
如题,艾普达Q3的台灯有会修理的吗?个人感觉应该是漏电,也不知道是不电池不行了?

网友A:
拆开看看,测试一下电池不就OK了?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测试一下电池不就OK了?

电池怎么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怎么测试?

看看带载电压掉得厉害就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带载电压掉得厉害就是老化了

收到,回头试一试,谢谢

网友B:
漏电  感应电。。接个地线就行了。

楼主(2020-09-02):
引用 网友B:
漏电  感应电。。接个地线就行了。

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
这造型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