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华为交换机550W电源,顺求启动方法以M相许

楼主(2019-10-12):
一华为交换机退役,看电源应该是好的,接上电源,电源灯和报警灯亮,后面接口12V5V3.3V都无输出,先拆开看看吧。

网友A:
板子上都有定义的,印着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都有定义的,印着字呢

问的是启动方法,不是定义!    估计要短接后面3、2、1那一排某些什么针,具体怎么样做只有厂家有定义吧

楼主:
后面12只小针都一一试了接地,不行。估计要几个针联合短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的是启动方法,不是定义!    估计要短接后面3、2、1那一排某些什么针,具体怎么样做只有厂家有 ...

我的意思是根据板子上的印字就能找出来是短接哪些针脚启动机器哈,看过类似的通讯电源都是这么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根据板子上的印字就能找出来是短接哪些针脚启动机器哈,看过类似的通讯电源都是这么启动的。 ...

谢谢帮友指点,那标识是输出端口电压定义吧,12只小针不懂意啥思,网上也找不到这种资料。我这是好玩,试下能否启动,真正能用了也不知能拿来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友指点,那标识是输出端口电压定义吧,12只小针不懂意啥思,网上也找不到这种资料。我这是好玩,试 ...

客气了,拿万用表测试那些小针吧,黑表笔接COM,红笔挨个测12只小针的电平,看都是啥情况,有没有类似的待机电压

楼主:
量了12只针的电压
0.221    0        0.138
0         0        0
0        0.275    0.288
0        0.386    8.18

楼主:
又量了12针对地电阻欧数:
无穷   无穷    10
地    105    38
地    无穷    无穷
地    无穷    无穷

这样排除3个地,就是9只针了。无穷针脚之间也不互通。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和华为没关系吧,,这是VAPEL的,我有个同品牌的改充电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了12只针的电压
0.221    0        0.138
0         0        0

有试过反过来测吗,黑接输出+,红测12小针,可能有不一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试过反过来测吗,黑接输出+,红测12小针,可能有不一样效果

刚测试了一下,结果是一样的。即小针对地或对任何输出端子待机电压一样。
看来只能有空时把主机拆开看小针的母座的通断情况来判断了。

网友:
也有一个基本一样的,不过才300多瓦,也是华为的。

网友:
把所有的都拍全,看看有没有ps-on之类的

网友:
还有就是带上负载试,空载可能没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结果是一样的。即小针对地或对任何输出端子待机电压一样。
看来只能有空时把主机拆开看小 ...

难道是单片机通讯协议启动么?
借鉴一下别的电源启动方式,可能需要三根线哦

楼主:
刚刚测试,问题解决!
先以为要拆交换机,想着笨重了,把两个电源模块抽出后手可伸进去了。
测量小针母座间电阻,测了几十组,发现有零值的而公头上不为零的就是它了。
原来先想着小针一个个接地是不行的。针脚多不去测母座很难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问题解决!
先以为要拆交换机,想着笨重了,把两个电源模块抽出后手可伸进去了。
测量小针母座间 ...

恭喜解决哈哈

网友:
哪两个脚短接了,画出来,以后可能还会有人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