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juniper电源103aiw 配rd6006 改电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买了睿登rd6006 ,郁闷的要死,面板花的,接线柱有个孔特大,2个孔特小,此处不表了。
既然已经买了,就要给他配置前级电源,要找一个体积小的 70v输入的电源太难了,最后只找到一个juniper 54v 3.7a的电源
这个电源是舒康代工,我们公司以前用juniper防火墙,后面全部改深信服了,做工不错。

juniper的电源 主要芯片是l6559 pwm芯片+双运放的103aiw,根据图纸已经找到了上下限电阻,也并联上去,结果只能从54v到56.8v 在高就保护了反复从35-54v
请问如果解决保护问题  我要把电压跳到高到62v左右,下面是图

------------------------------------------------

低压侧 103aiw 上上下偏置电阻如图所示

详细的大图

在网上找的uc384x系列的限压原理图,我感觉应该大同小异,送给和我一样的热爱电子
不是此专业的小白,生活需要点小乐趣!!!
知识应该用来分享,互联网这样发达,助人为乐 快乐之本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二,一般保护的思路是什么?一般 电压保护  有限压保护  有过压保护

,这么复杂的保护和相关电路还.分析起来头疼,优先从稳压2极管和基准芯片入手,一般高压保护多用稳压管来控制.

看到有人垫高了光耦 有人改大了稳压管 有人增加了 电阻 这些都是有电路图的情况
我这里没有电路图 如何做起来最简单 方便 54到60v 只有6v 电压跨度不大啊

网友A:
1.找一下上面的ZD(稳压管)跑跑线路,看看是否过压保护回路。
2,看驱动IC的手册,辅助电源会跟输出同比变化,加大了输出可能导致IC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一下上面的ZD(稳压管)跑跑线路,看看是否过压保护回路。
2,看驱动IC的手册,辅助电源会跟输出同比变 ...

太难了 主要是小白 只能看得懂上下分压电阻
看得懂 还是因为tl431 差不多
能帮我看下 哪个图纸吗

网友B:
保护没准在高压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没准在高压侧

怎么判断呢
要怎么改?
求指点啊 需要如何做?

网友C:
只提高了2.6V就保护,说明保护大概率在次级,按照楼上邓大师的建议好好研究那几个稳压管

网友:
太难了,水平 不够,都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一下上面的ZD(稳压管)跑跑线路,看看是否过压保护回路。
2,看驱动IC的手册,辅助电源会跟输出同比变 ...

问下  保护回路 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 相关的内容

我目前只看懂了tl431 分压和 103aiw的分压

保护回路 是如何运作的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提高了2.6V就保护,说明保护大概率在次级,按照楼上邓大师的建议好好研究那几个稳压管 ...

我看了 稳压管 图片中的 zd 稳压管 太多了
为什么要这样多?
哪一个 是有作用的呢?

网友:
发帖提供的信息尽量全面详细。
如果你网上找不到电路,可以自己抄抄看。要不就看这两张图片,如果是没接触过的东西能找出答案那可神仙了。
另外,发帖图片应该有点有面,有局部有整体,有正面反面。主要的IC要报名。
就你这局部是够清晰了,但不全面。
看不到驱动是什么、是正激反激单管双管。

网友(2020-02-28):
就看这两张图谁看得懂呀,把电路 图上来看看

拆解力信lishin 0335C2065(20v/3.25a)笔记本电源、附修改电压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272-1-1.html

戴尔笔记本电源19.5V输出改12V输出(DELL LA90PS1-0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5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