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看看DELL OptiPlex5060

楼主(2019-10-12):
整了个DELL OptiPlex5060,据说是高配,8700的U,8G内存,板显,东芝1T加256,光驱,USB3.0前一后四,从Q9400爬上来绝对可以说高大上的办公室配置了。打开看看现在牌子货的结构简单了,没太多时间,简单上几个图。

网友A:
长条电源好评,,,DELL这些机没个电源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条电源好评,,,DELL这些机没个电源正常的。。。

电源非标准的,看图一个四口一个六口。还有个小喇叭。

网友:
配置不错啊。要是电源大点上块rtx2070或者quadro rtx4000妥妥的生产力工具。

网友:
貌似可以上半高显卡,但是空间有限

网友:
新版的op  mt ssf 都用这种长条电源!!很恶心 装不了atx电源了。老dell都能自己换atx电源 部分换转接线就行。

网友:
DELL 工作站更强大,上工作站

网友:
高配至少要16G内存吧

网友(2020-03-31):
和楼主同款,但是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前置有个USB 3.1的Type C,看文档和技术参数是支持DP输出的,我背后两个DP口接了2个显示器,因为还想接一个电视机,因此我买了一个戴尔原厂的DA200 Type C转接器转HDMI(可转VGA,HDMI,网口,USB等等),但是连上去提示显示连接被限制,确保您正在连接的DP设备支持您的电脑。问了Dell官方技术支持,也说不上来个原因,估计没什么人问,说这个是指支持DP输出,但是我通过适配器转成HDMI,不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现在机箱电源主板都是非标的了,基本是一次性,没法重复利用

网友B(2020-07-22):
请教楼主,刚入了7080ssf,和这个结构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把硬盘位拆下来以便加内存,研究了很久无果,可否教我?或者有这方面的教程,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刚入了7080ssf,和这个结构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把硬盘位拆下来以便加内存,研究了很久无果,可 ...

硬盘都不知道拆,劝你还是不要尝试换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