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48V12A优倍能锂电池银鱼款

楼主(2019-10-12):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逛二手地摊淘到一块48V12V锂电池,拆开电源测量输出只有2V电压。

楼主:
打开包装,发现电池最下部因进水导致严重生锈。经过一番测量后,确定其他是好的,最后两组电池报废。只能更换后两组。开拆......

楼主:
这款电池是5并13串的三星 22f电池(其实很矛盾,怎么算都是11A,外壳标称是12A,但我觉得11A也很良心了)。手头上没有22F,所以更换了10个福斯特EB2500。没有原装的W镍带,只能自己想办法了。重新贴上青稞纸,完工!
测量输出电压54V。

楼主:
最后在生锈的电池中挑选了4个没有问题的,检测以下容量还有2200

网友:
我的小电驴,也想去高一组12AH的锂电。

网友A:
串~~换一组别的,这都行》?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前天买了17片孚能29AH 三元锂电池

网友:
地摊的锂电池真不能收!那些人根本不懂的,还卖死贵。我这边一堆人拿鼓包的都在卖

楼主:
开价80,还价70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换一组别的,这都行》?

我这里的车子都是小功率的,一般都是350W以下。有什么不行的,反正自己用的。坏了再修!

网友(2020-08-28):
引用 楼主:
开价80,还价70成交。

有楼主这手艺我也不就不用这么低价赔本的卖我这锂电池了,卖了还要再买新的,里外里这么折腾搭进去不少呀

网友:
楼主这问题跟我的太像了,简直是一模一样,也是下大雨进水突然不供电,测电压只有19伏多,打开银鱼款电池盒看到底部积了不少水,弄干再充电,就不耐用了,充电时间也短,充到41伏(36伏锂电池),等不了几小时就又没电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个动手能力强的达人,还有那么多的家伙事——测量电池容量的是啥设备?还有焊接电池的材料,我这电池即使我看到了它哪组坏了也只能干瞪眼,没焊过这东西,据说要上大功率烙铁短时间快速焊接,否则会加热电池引起损坏或爆了,焊磷酸铁锂电池倒不会爆,但电压和容量较小需要更多个电芯而银鱼款电池盒又没那么大空间,其它类型的锂电池虽然能量密度高但不抗造呀

网友:
楼主这是18650电芯吗?我的银鱼款电池盒中间的铝壳高度只有26.5厘米,不知道能不能放下4812电池,电池盒上部那个黑塑料壳里被我放满了线路(有的线太线),也就是说能利用的空间只有26.5厘米铝壳高度和其下面的3厘米塑料壳高度,总高就26.5+3,不到30厘米。我现在用的是3608的其它车上的锂电池,高度只有21厘米,而这款电池盒看淘宝上标的内部截面净空尺寸只有94*71(外部是110*75),所以很担心装不下,而我这车又是40伏电机,之前我必须装个升压器模块才能驱动,如果要去掉这个升压器(车子小没地方安装,只能拉老长的线把它放前车筐里,有时还担心会不会电池损坏跟它也有一定关系),就要在这么小的电池盒里塞下48伏电池

网友:
这个电池内部看做工还挺好啊,不过换不同型号电池 会更不耐用吧。

网友:
银鱼电池盒内部截面尺寸网上写的是:94*71,按这个尺寸,如果把电池横着布置,不需要这样成w形状,也就是程直线排列,尺寸也够了,即5*18=90,这样高度上还能降低些,能更充分利用空间

网友:
楼主看看我这银鱼款电池,也是被水泡了底部,三根出线中间红色与一边是19.1伏,与另一边是17.5伏

网友:
我已经买来150瓦大功率烙铁,可还没敢上手焊接,它这应该是4并10串吧?每个2安时,3.6伏,一共是36伏8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