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纬350-27改装调流调压电源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9-10-12):
明纬350-27改装调流调压电源,加负荷电流表不显示电流数值,显示为0.电压可设定,表数值有变化,电流表就不显示设定数值.请教一下大师是什么问题?接上对应电压的负载能用.

网友A:
应该是调低电压,然后正负极短接才能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调低电压,然后正负极短接才能调电流

我短接了,没反应。

网友:
表头量程太大了吧?
低于500mA不显示,需要调整表头电阻参数。我是60A的表头,照红色的阻值调。
最后精调110欧电阻可使表头归零。

网友:
如果是数显表头,电流端接反了只显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短接了,没反应。

表头电流检测接线教程仔细核对一下!有没有问题,我接错线!也没有电流读数!后来找到接错的线照葫芦画瓢!接好

楼主:
就是表头一根线头接错位置了,已经找到改了,现在正常使用,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我的按照教程改造的明伟350-27开关电源,已经使用几个月了,电流显示0.1A,最大0.5A .我是电流表黑色接在康铜丝根部,红色线接在康铜丝中间。请教坛友问题在哪里。

网友B:
表头线接错了,电流肯定没数值,正负极要参照淘宝店铺上写的接,供电负极也要接对了,大家最好还是不要把电流线焊在检流电阻上,那样精度很难控制,我都是把电流线接在电源外面的,所以精度不受开关电源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线接错了,电流肯定没数值,正负极要参照淘宝店铺上写的接,供电负极也要接对了,大家最好还是不要把电 ...

请问接在外面的具体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线接错了,电流肯定没数值,正负极要参照淘宝店铺上写的接,供电负极也要接对了,大家最好还是不要把电 ...

好创意,可以把电流线接到外壳外面加分流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