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威克士旗下卡胜新品ku201以及加主轴锁,以及ku201电池与威克士12v平台通用性的说明

楼主(2019-10-12):
闲鱼掏了把二手ku201,到手立马拆了,给各位工具爱好者尝个鲜~通过拆机,有以下几点与大家分享
1.这个机器没有主轴锁!没有主轴锁!但是~~主轴锁相关零件的接口是有的,降成本意图明显~
2.与电池的触电比wx128wu128都少了一个,貌似是温度监控,又是降成本~
3.电池不是完全通用,为啥不明说通用或不通用,后续拆机详细说明
~~~~~~
开始,忘了拍壳子,做工和威克士看着差不多。对比站内老帖子wx128的拆解,可以看到,齿轮箱和wu128.wx128不一样,倒是和淘宝上的一些买的威克士12v电钻齿轮箱是一样的,可以买来换。
转速调节开关和威克士128的也不一样,感觉明显便宜了一个档次,少了个触点~
楼下继续

楼主:
先说说电池,看图说话,卡胜老款kdn600的电池和威克士12v电池是完全通用的,新款ku201电池看着和威克士一样,实际一对比,长了点点(和1.5ah的电池比的,手里没有2.0的威克士电池,如有错误,欢迎站友批评指正)。
卡胜ku201的电池只有3个接口,其中正极和侧面的接口用于充电。不像威克士或者卡胜老款 kdn600的电池有6个接口,应该是缩水了不少。因为接口不一样,所以充电器是完全不通用。
电池接口处有个定位槽,和威克士电池不一样,这个是造成电池不通用的主要原因。
ku201机头的电池插头多了个与定位槽匹配的短柱,使得威克士的电池插不进去。只要把这根柱子剪了,那么威克士的电池就可以在ku201上用了。
如果想把ku201的电池用到wu128或者wx128,做好把威克士电钻接口插变形的心理准备~
威克士电钻的温控触点会插到图示红圈位置,ku201的电池由于没有这个接口(缺口),强行插入时容易把电钻的金属片顶变形,回头再插威克士电池的时候,这个触点就可能接触不良了。
当然,这个温控触点就算不接触电钻也能正常工作,少了一道保护而已。

楼主:
继续,貌似kdn600的电机和威克士wx128是一样的,这个ku201电机如图,请识货的大神识别下品牌。貌似这个扭矩与转速比wx128,kdn600高就区别在电机

楼主:
一级齿轮组,目测和威克士一样

网友:
目测还没有完?

楼主:
继续,一二级齿轮组,一级三个,二级五个,行星齿轮轴一级比一级粗

楼主:
三级齿轮这里就有点区别了,两根钢棒压柱三级的外圈齿轮,威克士128是短棒直接压在外圈齿轮上,ku201的在齿轮和钢棒中间还有个金属片隔着。~此处不好意思,忘拍图片了,就是图片里红圈标注的那个金属片

楼主:
三级外圈齿轮目测和威克士128的一样。但是这里用的是球头短柱,威克士128用的是两个钢珠。低档位的打滑力矩比128要大,这点不如128。
图片可以看出,三级太阳轮简化了,没有主轴锁。但齿轮箱里安装主轴锁的定位槽还在,能装而不装,省成本?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接下来休息两天,改天继续

网友:
目测接下来还有?

楼主:
接着。专门找了个wu128 的三级行星架做对比,零件简化了~
另外补一张三级齿轮中间的垫片~这个是我拆完洗干净重新上的长城骏博润滑脂,据说耐高温高速,耐极压

楼主:
这里再补几张电池接口的照片,有三个触点的是wu128的,另一个是ku201的,为了通用威克士的电池,我已经把接口后面的一个小柱子切了。

楼主:
放一张二级外圈齿轮和wu128对应齿轮的对比,可以看出还是略有差别。
开始加主轴锁,用的闲鱼上拍的废旧齿轮箱的,也是威克士,3级行星齿轮是11齿的,ku201和威克士128是10齿的,但实测居然能用

网友(2021-01-11):
刚好有个WU130坏了波箱,准备拆开学习一下维修······

网友(2021-11-26):
这么点改动,工厂能省多少成本?

网友(2023-06-19):
看了你的帖子,把WX128拆了,治好了夹头卡死,不过反牙螺丝拆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