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QC3.0诱骗器

楼主(2019-10-12):
仿制本坛坛友开源的QC3.0诱骗器,感谢坛友pioester与wangyz1997两位高手!
板子打样回来,5元6片,为什么多一片,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呀

因为多位坛友已经成功,所以就没去检查板子了

上锡膏

摆放原件,usb母座与原作者的不一样就,后来挂阻焊上锡固定

焊接完成,刷程序

用的10年买的老一代430烧录器,现在不知道升级到多少代了

烧录完成

多做了几个送给周围朋友用

测试,我用的三星头,只有5v,9v两种电压

手里没有3.0的头,具体3.0的功能没办法测试,就当做正常吧,哈

网友:
没有QC3.0的黄花闺女,没有动力折腾QC3.0的诱骗器。。。。。。

网友A:
捷配打过5次,4次是6片,1次4片,缺的会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捷配打过5次,4次是6片,1次4片,缺的会补偿

怎么补偿呢???下次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补偿呢???下次免费?

说补偿可能不太严谨,退款吧,按缺的退,比如打样5块,缺一片退1/5你支付的钱,或者,你也可以要求补板子

楼主:
我是偏远地区,运费比成品贵。。。。

网友C:
这个QC3.0诱骗器挺好的,焊过一个15w204的另一个15w1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QC3.0诱骗器挺好的,焊过一个15w204的另一个15w104的。

好手工,比我焊接的漂亮

网友D:
这种电路板怎么焊接啊,我小白,谁给我说一下

网友:
我刚打了非单片机方案的这个,现在去找找单片机的图纸,也打几块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板怎么焊接啊,我小白,谁给我说一下

风枪焊接,
电烙铁也可以啊

网友:
零件焊的有点。。。

网友:
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打板子这么便宜?包邮吗

网友:
我是仿制的洞洞板版本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1&extra=

网友:
这个诱骗器是手动还是自动的?

网友:
用锡膏的话,PTC那个那种加热板做焊台就是很省事了。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