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入手的开孔钻头

楼主(2019-10-12):
木开孔器只能打木头用 效果一般 不过也够用

安装后的效果

测试工具 锂电钻  商家推荐交流电钻

切割效果最开始想打孔开槽 可能是太厚 失败了  从侧面下手还可以

全贴结束  谢谢欣赏

网友:
这算开孔还是算开槽?

网友:
有点意思,先开孔再开槽

网友:
可以,你值得拥有

网友A:
买过。刚出的时候买的。价钱不低。用了几次就没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刚出的时候买的。价钱不低。用了几次就没牙了。。。

搞木头不会吧  这样容易没牙

网友:
看着应该不好用~

网友:
钨钢铣刀 ,还是不错的,我买了两根

网友:
排屑通道有点意思,手电钻要转速高一点会比较好用?

网友:
记得这种带锯功能吧

网友:
这应该叫钻头+铣刀吧?

网友B:
开孔钻头你留着,手钻寄来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钻头你留着,手钻寄来我研究研究

这也行   太狠了

网友:
这种钻头我买了全套,试用结论:效率很低,很难开直槽,今天给金属管壁扩孔倒用上了,壁厚0.3mm吧

网友:
没有锯的情况下,不错的,有一套

网友:
功能强大,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只能当铣刀用?

网友:
这个钻头很有新意

网友:
这种钻头配合高速电钻效果可能好些,要想铣槽还得上台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