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颗粒能贴什么固态?

楼主(2019-10-12):
如图
目前在SM2258板子上,
FWQ0524A_MPQ0525A开出来不能写入,写入就掉盘
FWR0427A_MPR0419A开出来可以写入,但很容易数据存坏/掉盘
并且两个工具都很容易卡在Run pretest上

目前考虑换板子,或者是不是我配置有问题?这个是我的配置

网友A:
这个是B16A的颗粒,在58H上挺合适的。你开的时候不要开512G,开成480G,多留一些OP空间就样就不容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B16A的颗粒,在58H上挺合适的。你开的时候不要开512G,开成480G,多留一些OP空间就样就不容量坏了。 ...

谢回,
第一,盘是大厂新盘,不小心掉了固件没质保,不可能是坏快问题
第二,盘是1TB的,我只是看到2258H的量产工具的config里正好有这个颗粒的配置,所以用了一下,改成1TB一样的开不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回,
第一,盘是大厂新盘,不小心掉了固件没质保,不可能是坏快问题
第二,盘是1TB的,我只是看到2258H ...

一开始还以为是好盘开卡。有的闪存主控板配合要调参。特别是2258H,设置错了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还以为是好盘开卡。有的闪存主控板配合要调参。特别是2258H,设置错了开不好。 ...

调参是设置里调还是我们普通用户做不了?

网友:
考虑做一下RDT,或者降频 DDR-400改低一些

网友:
我的也卡这个run pre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