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2个荧光节能灯

楼主(2019-10-12):
家里一个用了几年的荧光节能灯不亮了,以前修过一次,是灯丝间电容短路了,原本用的电容是3A222,耐压1000伏的0.0022微法涤纶电容。当时没有零件,随便拆了一个灯管坏了的灯上边的电容先用着,换上的电容标志是2J332J,耐压630伏的0.0033微法的,用了有一年多,又不亮,撬开量2个灯丝间电阻还是老问题,短路,加上另外一个库存的一个故障,一个牌子的灯,这回一起修吧。淘宝下单买了3A222,换上,2个灯全部复活。

2个灯都撬开了

庄巨牌,一个标着20瓦,一个18瓦,功率标在另一边的易碎贴上,都撬开了

18瓦的,不同的角度

18瓦的灯,这个2J332是代换的,这次又短路了

20瓦的,就是这个绿色的电容短路了位置跟前边的一样。

20瓦的换好电容,和换下来的坏零件

2个都换好了新电容的腿还没剪掉,最后剪掉按原样扣回去,先测量2个进线没短路,上电,都亮灯了。
最后,是2个坏掉的电容上边是原装的,下边是代换的,耐压参数低了一半,容量大一点也坚持了1年多

这是换下来的电容的阻值,万用表用的一个5号旧电池,电压不足了那指针位置就是短路的。

网友:
现在不都是LED时代了吗

网友A:
这电容击穿后,灯管根部灯丝发红,好判断,要根除最好换成耐压12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击穿后,灯管根部灯丝发红,好判断,要根除最好换成耐压1250V的。

这两个灯的症状是完全不亮,20瓦的那个几年前坏了以后,一直没用没修,灯管根一点也不黑,18瓦这个一直在用,有一边,开始发黑了,不过亮度还挺好。现在买了一些LED灯,就等它们灯丝烧断了好换,可是一直不坏

网友B:
我家这种节能灯都是灯丝短

网友C:
MF-15表,好漂亮,能否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15表,好漂亮,能否拆开看看?

几十年前的表了,等明天有空,就拍照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这种节能灯都是灯丝短

我的也是灯管烧黑后熄灭,最后拆三极管和NTC电阻等下来,慢慢换成LED球泡灯。

网友:
这种荧光节能灯大多是用久了灯管坏,电路坏的概率小一些。

网友D:
上个月捡了好多五金店丢掉的节能灯,还是全新的,FSL 60W的8盏白光,松日36W的6盏,可惜是2700K的太黄,还有三盏松日85W白光的,除了36W的其余都是E40灯头,有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捡了好多五金店丢掉的节能灯,还是全新的,FSL 60W的8盏白光,松日36W的6盏,可惜是2700K的太黄,还 ...

物尽其用吧,所有的东西,只要放在合适的地方,就是好物件。2700K的当作夜灯很不错,光线柔和不刺眼,E40灯头的,只要有需要,做个手术换个E27的头,也不是难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尽其用吧,所有的东西,只要放在合适的地方,就是好物件。2700K的当作夜灯很不错,光线柔和不刺眼,E40 ...

60w36w的当夜灯,还睡不睡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物尽其用吧,所有的东西,只要放在合适的地方,就是好物件。2700K的当作夜灯很不错,光线柔和不刺眼,E40 ...

这么大功率当夜灯不行吧?我一般用电脑的时候开暖光,因为LED屏幕蓝光多,开点暖光舒服多了,剩余的灯分了点给邻居用,自己留三四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灯的症状是完全不亮,20瓦的那个几年前坏了以后,一直没用没修,灯管根一点也不黑,18瓦这个一直在 ...

哈哈哈,别人是怕东西坏,你是愁的坏不了,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功率当夜灯不行吧?我一般用电脑的时候开暖光,因为LED屏幕蓝光多,开点暖光舒服多了,剩余的灯分 ...

是的,这样大的功率,好象只有工厂厂房,户外路灯,公园里用了。家里边的话,要是配一个大别墅,还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