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室内机单冷改冷暖

楼主(2019-10-12):
暂不用管外机,现在内机上补上3个12V继电器(电热辅助、外风机、四通阀),调成"制热”后3个继电器始终没电不动作,温度显示那里只显示--。所以大神们知道怎么改吗?看板没少配件。

网友:
这要能改成了就太牛了。估计烧录的软件不一样不?当然我是瞎猜的。

网友:
楼主自己先查一下冷暖机与单冷机的设计上的区别,再搞电器部分吧

网友:
程序肯定有限制的,不给你乱开

网友:
估计是软件控制的

网友:
结构上又根本区别,单冷空调不能热泵
当然,纯电热是可以的,还不如上暖风机,改空调硬件结构纯属瞎折腾没结果

网友:
费这劲儿干啥,十几块钱的万能版就买到啦。还有你外机有没有四通阀??没有的话你还要改四通阀、加管路。重新焊接能能搞定吗??还要重新加注氟利昂。。。。。。。。不过我都能搞定

网友:
看看外机有没有四通阀,按道理单冷机应该没有,所以改不了。

楼主:
看到各位的回答,看来改的希望没有了,这套机本来买的特价机,买来后发外室内机是单冷,室外机是冷暖机(里面有四通阀和室外风机单线路)外壳并注明KFRd。所以想改下看能不能全改成冷暖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各位的回答,看来改的希望没有了,这套机本来买的特价机,买来后发外室内机是单冷,室外机是冷暖机(里 ...

既然有四通阀这个硬件,那淘宝上有空调万能板。

挂机空调电脑板通用空调控制板冷暖型双探头主板电机万能改装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各位的回答,看来改的希望没有了,这套机本来买的特价机,买来后发外室内机是单冷,室外机是冷暖机(里 ...

确定外机是冷暖型的话   只要是定速机   可以随便找个同样三线或五线的内机控制板都能直接装上用  当然  不同牌子的话  遥控器也得换

网友:
最好买同系列的冷暖型控制板装上去,什么都不用改,装上去就行了,而且也最保险,其实你这个只是控制板的程序限制了不能制热,拆下来的控制板可以挂咸鱼上卖掉,算下来可能一二十块就搞定了,而且省时省力,通用版万一不小心接错或出问题就亏上千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各位的回答,看来改的希望没有了,这套机本来买的特价机,买来后发外室内机是单冷,室外机是冷暖机(里 ...

最好买同系列的冷暖型控制板装上去,什么都不用改,装上去就行了,而且也最保险,其实你这个只是控制板的程序限制了不能制热,拆下来的控制板可以挂咸鱼上卖掉,算下来可能一二十块就搞定了,而且省时省力,通用版万一不小心接错或出问题就亏上千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