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 1903 18362.418如安装KB4517245补丁,可瞬间秒变为1909 18363.418

楼主(2019-10-12):
Win10 1903 18362.418 如安装KB4517245补丁,可瞬间秒变为1909 18363.418。
KB4517245 下载地址:https://uupdump.ml/findfiles.php ... mp;q=Windows10%20KB

下载如图红框内的CAB补丁即可。

网友:
没多大意义,就是优化了一下打印机,可是有一定几率影响开始菜单,有用户已上报微软
微软正在查

网友:
刚刚在别的论坛看见的。
微软9月发布的Win10_1809 KB4512578累积更新好像有问题,封装系统打上这个补丁,在输入用户名的时候键盘输入失灵,对于Admin管理员登陆的系统倒没影响;对于自建账户的系统,一到输入用户名的界面就束手无策了,键盘一点反应都没有。
KB4512578主要是修复部分用户遇到的搜索框进程资源过高问题,同时对使用鼠标、键盘、手写笔等输入设备进行了优化 ,更新了部分程序的验证用户名和密码的流程等。成功安装这个更新可使系统版本上升至Build 17763.737。
先还以为是驱动等别的问题,折腾了好多次,最后卸载了这个更新,问题就解决了。按惯例新的累积更新肯定会带来新问题,除了卸载不知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