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迁办』纯手工打造PD透明大白砖

楼主(2019-10-12):
纯手工打造透明大白砖一直忙于学业好久没上来了 清手机找到很久以前的库存 做出来都用了半年了上学一直背着他
支持qc3.0 PD2.0 华为FCP也能用 type-c口支持双向输入输出

材料亚克力板

手动扣洞洞

还算能看

然后就是粘接 氯仿

先来两边

亚克力板磨砂

组装一下还可以

内部喷漆 既能遮住内部电路还能感觉有点通透

角角磨圆

整体图

开孔电量指示

贴个茶色滤光片

作案工具

开关帽子

粘到轻触开关上

装一下还不错

贴好胶布粘上充电宝主板

电池 20000mah充电宝拆的

两块10000并联

三围

放上电池刚好 就是为他量身定做地

接好线

热熔胶固定一下电池

黏住壳子

支持qc3.0 和PD2.0 c口支持双向输入输出

电量指示

整体三围

电量满的 没电时候充电能有18w

END

网友A:
好久不见你到群里来了,十分想揍你

网友:
包个热缩膜吧,还好看一点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5斤的充电宝

网友B:
这大白砖封口后还能更换电池么?

网友C:
好久不见你到坛里来了,十分想揍你

网友:
透明的,费时

网友D:
群主要揍你,我们只能帮忙了
我来看你用的是不是铣刀

网友:
我以为拆迁办只会拆房子!想不到还有这好手艺。。。。。

网友:
这确实要一番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你到群里来了,十分想揍你

报告群主马上去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白砖封口后还能更换电池么?

能换 直接撬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你到坛里来了,十分想揍你

我这不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主要揍你,我们只能帮忙了
我来看你用的是不是铣刀

马上去群主那报道

网友:
  板砖啊,外壳用3d打印就行了,能薄好多

网友:
外面贴碳纤维膜,漂亮好多的

网友:
再塞入一颗ETA9635的迷你一体板进去,可以变成两个输出,一个楼主的输出手机快充,另一个迷你一体板输出蓝牙耳机充电不关机。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热熔胶固定板子差评,在板子下方粘块亚克力,亚克力中间开洞埋上黄铜螺母,胶水粘好,上面拧螺丝就好了,板子主要是侧面受力,这样做很牢固。还有电池也不需要热熔胶固定,塞点泡沫棉进去就不怕晃动了。

网友:
不错,手艺就是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