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Windows xp系统不能识别小米手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12):
我的小米手机,连接电脑之后,不能识别出来。
手机能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电脑可以识别其他品牌的任何手机。

请问问题住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先换一根正常数据线,若能连——尾插损坏的机率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根正常数据线,若能连——尾插损坏的机率较大

我有好几条数据线,都是大品牌优质产品。不是数据线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根正常数据线,若能连——尾插损坏的机率较大

同样是小米手机,同样是那一根数据线 ,电脑换成window7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问题吧,我用xp想尽办法也装不上驱动,插上不显示设备,用7就简单多了。别的牌子的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