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关于功放芯片工作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10-12):
菜鸟最近在学习修个小音箱的板子,遇到疑问还请大神指点,在此拜谢!
板子上电后电源正常但没有声音输出,检查也没有发现芯片电容有烧毁迹象。
对比正常工作的板子,这块上的7493功放芯片10、11脚没有电压(输入输出也都没有,其余几乎都正常),参照手册知道10、11是跟时钟振荡有关,量了板子上的两个晶振,端子电压跟正常工作的板子上是一致的。现在是否能得出芯片损坏的结论?
还有,没有输入要如何查起(正常工作的板子上有2.4V的电压)?

还请大神不惜指教,再次拜谢!

网友A:
先查没有的那些地方对地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没有的那些地方对地有没有短路

谢谢指点!我会继续检查。有个疑问:是先解决输入无电压呢还是先判断时钟振荡的问题,或者说两者其实是相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会继续检查。有个疑问:是先解决输入无电压呢还是先判断时钟振荡的问题,或者说两者其实是相 ...

我觉得应该是先查输入无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先查输入无电压的问题

好的,那我再对比一下其它IC的工作情况

网友B:
这是个d类功放,单片机控制,播放时测下3脚电位,高电平功放坏,低电平单片机或之间线路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d类功放,单片机控制,播放时测下3脚电位,高电平功放坏,低电平单片机或之间线路断线~ ...

谢谢大神回复!
正常工作那块板3脚就是高电平。
除了这个3脚,还有个问题不解,就是时钟电压。正常板子10脚是5.2,11脚大约1.1,这个问题板子两个脚都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正常工作那块板3脚就是高电平。
除了这个3脚,还有个问题不解,就是时钟电压。正常板子10 ...

这俩脚一个是内部振荡频率设定rc振荡器,一个外部振荡信号输入,二选一,排除芯片供电问题就是损坏了。这个功放差分输入差分输出,你可以播放一段音乐,1,2脚接个耳机有声音就是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脚一个是内部振荡频率设定rc振荡器,一个外部振荡信号输入,二选一,排除芯片供电问题就是损坏了。这 ...

多谢指点!晚上回家去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晚上回家去试

不客气~

楼主:
反馈一下测试的结果:故障板子在1、2脚输入音源还是没有声音,对应的好板子接入可以有输出,其实好的板子在触碰1脚、24脚时有就有很大的电流(激励)声,看来有必要先换个芯片试试,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馈一下测试的结果:故障板子在1、2脚输入音源还是没有声音,对应的好板子接入可以有输出,其实好的板子 ...

这种D类功放如果有一只喇叭短路会保护两声道都没输出。这种5V的电压很低,芯片坏还是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D类功放如果有一只喇叭短路会保护两声道都没输出。这种5V的电压很低,芯片坏还是很少的。 ...

那我再查一下输出回路上的元件,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