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焊台和热风枪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因为资金不是很够,300元左右,所以请教大伙是买一体式焊台(焊台+热风枪)还是分别购买焊台和热风枪好?

网友A:
不在乎二手,那就200块买个二手高频焊台,然后100块买个风枪。要是对风枪要求高,那就100块买个936焊台,200块买个二手司登利 2310热风枪

网友B:
玩就买个一体的 ,用来挣钱就买分体的

网友C:
烙铁建议用高频的,集合和t12和936的优点

网友D:
买个白光T12,配2-3个烙铁头,再单独买一个数显热风枪吧,300预算也够用了。。,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下文宇的815高频焊台,150w高频电烙铁,还有热风枪,淘宝搜文宇智控,说是坛友应该有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二手,那就200块买个二手高频焊台,然后100块买个风枪。要是对风枪要求高,那就100块买个936焊台,20 ...

不会买二手的,对于热风枪和焊台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就买个一体的 ,用来挣钱就买分体的

这个有道理,就是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建议用高频的,集合和t12和936的优点

高频的会不会超过30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白光T12,配2-3个烙铁头,再单独买一个数显热风枪吧,300预算也够用了。。, ...

白菜T12吗?这个不打算考虑,还是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下文宇的815高频焊台,150w高频电烙铁,还有热风枪,淘宝搜文宇智控,说是坛友应该有优惠。 ...

谢谢,我上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买二手的,对于热风枪和焊台要求不高。

那就无所谓,你买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一般一体的烙铁功率不足都是45w的,一定要买60w的,一般足功率的二合一正好三百左右。当然你要是预算足下面网友说那个文宇二合一是不错的,不过全套配齐要五百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的会不会超过300元了?

二手的200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上网看看。

也不是替文宇做广告,我十几块钱的外热,内热,50多块钱的黄花60W内热,还有936焊台都有,使用效果真比不上高频,文宇的二合一真的是一开电拿起来就能用,建议你一次投资到位,要不整一堆垃圾,文宇的二合一国庆节后还有一次团购,你可以先去看看。

网友F:
200元(现在涨价了)的卡萨帝8586。
太正规的钱不够,二手没保证,楼主是高级玩家另说!

网友:
玩的话936已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无所谓,你买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一般一体的烙铁功率不足都是45w的,一定要买60w的,一般足功率的二合 ...

看了很多人买的记录还是60W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是替文宇做广告,我十几块钱的外热,内热,50多块钱的黄花60W内热,还有936焊台都有,使用效果真比不 ...

坛友推荐的一般都不差,谢谢,我去看看去。

楼主:
二手不考虑了,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元(现在涨价了)的卡萨帝8586。
太正规的钱不够,二手没保证,楼主是高级玩家另说! ...

只是一般用户,卡萨帝,我家的冰箱是这个牌子,不会是一个厂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