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理由,非要使用大内存的手机?

楼主(2019-10-12):
我从来不玩游戏。手机主要只用来上网,可是我发现上网已经很慢了,有时候打开一个网页,要延迟好几秒钟。

感觉上非常好像是windows xp系统,运行缓慢的样子。

哪怕是windows7系统,用上半年以后,速度也好不了哪儿去。
像这样手机仅仅用来上网(微信10来个群,qq不到20个群,但是QQ基本上不用)
内存至少要几个g才够用?

网友:
不玩游戏,开软件少4g就够了,现在安卓一般6g也够用

网友:
安卓机最低也要4G起,现在基本都6G起步了吧

水果机3G内存就很流畅了

网友A:
你这种用户,用苹果合适,安卓的一般群多了都卡。

网友:
安卓怎么用都卡,不是几个G内存的问题

网友:
因为各种app在不断更新,越来越大,系统越来越肥,最后硬件已经不堪重负

网友:
想快的话就用旗舰机。当然,同样是手机,系统不一样,速度也不一,嫌手机太慢就刷个机,个人感受一加的氢os蛮流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用户,用苹果合适,安卓的一般群多了都卡。

坚决不使用苹果手机

网友:
群不少,6G内存吧,现在中端机也都是6G起步了

网友:
水果帮你解决问题  干嘛不用水果 安卓不卡才怪

网友:
上网卡得找出原因是运行内存不够还是机身存储不够也会卡的另外就是连接网络速度慢也会导致卡顿,可以尝试关闭手机再开机后不要启动任何软件只用浏览器上网看是否流畅。

网友:
上世纪80年代PC机一个万年历程序仅几十KB,运行在640KB(包含汉字系统)内存。现今手机万年历耗内存100MB。

网友:
一个新装的微信都接近一g的储存。你要微信长时间的使用,打开什么群之类的,一直从来都不住校,重启的话微信都会占内存,两个g。

网友:
给你一个理由:国产软件

网友:
把微信QQ卸载 手机飞起

网友:
是因为各种软件越更新越大,使用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各种垃圾文件和缓存

网友:
现在网页上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也多,比较占内存和cpu。

网友:
相关部门的专家检测过,一个普通的软件就有几十个到上百个后门!都是在你待机时同外界联系!
装有几十程序软件(APP)手机就有几千个上万个后门漏洞在工作!
这时你就感觉发现手机很慢!
解决方法:
1.卸一些不必要的APP!
2.重写ROM

网友B:
没有任何理由,纯粹的国产流氓多。国外2G内存的安卓机器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理由,纯粹的国产流氓多。国外2G内存的安卓机器还不少。

我也觉得奇怪,洋垃圾很少6G内存的机器一般都是4G或者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