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 I2369V 电脑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12):
接到一台显示器插上电源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指示灯也不亮,排除电源线问题后确定是显示器内部问题了,由于客户急着要用便速度维修,AOC的牌子,型号I2369V 维修比较简单,大家参考。

网友:
然后 收多少钱?

网友:
这个烧鸡法好

网友:
能快速定位问题才是技术的关键

网友:
烧鸡法厉害啊,我之前用过类似型号的,差不多三年后坏了,京东售后八折退款处理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之前修一个iPad短路 用松香找出电容的 扣掉就开机了

网友A:
看来得备一把红外测温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备一把红外测温枪了

红外线太奢侈
松香大法就好了

网友:
松香烟熏烧鸡大法不错!

网友:
今天维修一台国产八重洲7900车台,不开机,检测CPU电压正常,按开机键,有1.7a电流,瞬间电流跌落,怀疑有保护,经检测,9v电源对地短路,拆下7809,测量还是短路,把维修电源调到3v,电流调在2安,直接在9v电源端上电,几秒后,发现C1238冒烟,断电,拆除C1238,测量,无短路了,焊上7809,开机,正常了。在旧板上找个电容焊上,维修结束。

网友:
我的优派电源板保险烧了,变压器前的三极管也炸了,还包括周边有几个,不懂怎样修,单独接5V到驱动板按开机键可转绿灯,保持几秒转黄灯,想直接接5V到驱动板不知道怎样保持开机?

网友:
松香烟熏烧鸡大法牛啊!看来侬队得先造一台电源了。

网友:
这样的维修技术帖子不可多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备一把红外测温枪了

对,有红外测温枪要方便多了。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牛!换作是我的话,如果故障在电源板部分估计我还能碰碰运气,一旦问题出现在主板,我就晕菜了!

网友:
能维修真好,我有两台显示器一直放那儿吃灰,也没处理

网友:
新技能get先死地而后生

网友(2020-02-27):
松香烟熏烧鸡大法——是指的要把那块主板上全部弄上松香吗?然后通电后,它因为短路的原因快速发热,引起松香冒烟,因此一眼看出短路的地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