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华硕电源适配器吗?

楼主(2019-10-12):
华硕一体机的电源适配器坏了,在某鱼上买了一个华硕19.5V180W的电源适配器,收货后发现一点小问题,外壳上的“股份”印刷成了“股分”,怀疑是假的,就退掉了。后来通过电脑店从华硕的服务站定了一台电源适配器,今天拿到货后发现外壳上印的也是“股分”,怀疑是假的,于是又退掉了。请教下各位朋友,这种电源到底是是真的还是假的?下面的电源是某鱼上的。

网友:
假货无疑,原厂生产的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这样不好说,我也没用过

网友:
我13年买的本子,适配器上是股份,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网友:
我的上面是“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
我认为是真的,因为假货不会打那么多标上去。

网友:
两个制造地,啥意思?

网友:
看激光刻字感觉像真的。
具体还得拆开看

网友:
这么低级的错误,必须是假的

网友:
这个好像或许只有拆开?

网友(2021-02-05):
现在这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网友:
跟出厂带的不一样就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