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 开卡成功,但是30g以后写入很慢

楼主(2019-10-12):
一个kinFxxx,2258X 假29F48B2ALCMG2,开卡成功,但是30g以后写入速度很慢,从一开始200m降低到只有15m,估计颗粒不行,有什么办法吗

rdt也开成功过,还是一样效果,难道设置不对?

网友A:
tlc闪存就这样,58xt跑出slc缓存部分后就很慢,你这应该是3ce,这个速度算正常

网友:
2258XT配TLC就这样,没见过不掉速的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闪存就这样,58xt跑出slc缓存部分后就很慢,你这应该是3ce,这个速度算正常 ...

这个没法用啊,中间部分和U盘速度一样了,看了下其他固态,最低也是50m左右,

网友(2020-07-22):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工具,我和你一样的盘,试了好多个都开卡失败